[电源] 烧坏两个电动车12v转换器,想问下哪种才是最好的

楼主(2024-09-08):
电路接错线,又电容装反了,烧坏两个转换器。
转换器1:

转换器2:

坏了的电容,都是小个:
转换器1上面的电容是直接把转换器2好的电容拆下来装上去的,不过虽然电容不爆,但是没有输出。
想问几个问题:1,转换器1上F1那个透明管管是什么原件?
2,转换器2上主电路有一段,是白色的,我最开始以为是铜皮脱落然后用飞线接起来了,结果让转换器的黄线和红线短路了,这段是不是本来就分开的?
3,这种电容爆浆,可以替换的电容是不是参数限定很死的,我把一个看着正常的大电容拿去替换另一个爆掉的小电容,结果也没输出。
4,这种转换器,究竟哪种才好些,原装的都是灌胶的4线,不好拆,是不是4线才有可能是分离式的,3线的更危险容易电源直接烧坏12v电路上的用电器?还有两个的芯片也拍出来了,哪个芯片的更好。

网友:
连保险都不认识?那估计难修了

网友:
看来你不适合玩这些

网友:
都差不多,非隔离的。

网友:
建议楼主多充实下基础知识再玩

网友:
真不错,再买一箱

网友:
白线是保险,下面还有一根。这两个看起来一模一样。黄红短路,管子完了。

网友:
第一款好一点点,铁硅铝比铁粉芯的磁环要好,看着电感体积也就3-5A输出。东西再好,架不住手残。

网友:
再好的转换器也搁不住你接反,干活要心细

网友:
你这基础最好还是不要玩强电,玩弱电吧,最多烧个元件什么的,不会有生命危险。

网友:
透明管是F1。算了楼主还是别修了,买一个吧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半斤八两,将就用着吧!

网友:
成功的母亲你都有两个了,再来一些吧

网友A:
没研究过电动车,想问一下这转换器具体怎么用法?

网友:
接错线的结果

网友:
不用看管管,也不用看电路,只要说对是F,那它就是Fuse的缩写,在电路中均表示保险丝,这是规则,国际通用,就象R表示电阻,C表示电容,L表示电感等等..除非制板印错或山寨电路完全无规则,那不是我们的错。在正式动手前先学习一点理论基础知识吧,不会错的,因为这是电!

网友:
总要付出学费的

网友:
1.透明管子是过流保险.电路标识F一般代表保险.
2.白色是PCB丝印颜色,丝印印刷在PCB线路上可以当作防短路和爬电,有些也用来隔离两条线路.早期一些PCB印刷机或者回流焊精度不够的补救措施.避免出现桥接现象.
3.电源PCB上的电容参数通常不限制容值,对耐压限制比较严格(用在滤波和耦合的),但是要排除一些特殊功用的电容,比如起振电容,反馈电容.补偿等这些.
4.这种转换器其实就是DC降压电路,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方案,3线,4线并不能比较出优略.主要关注转换效率和输出电流以及热损耗.你可以看看淘宝上的LM2956S模块.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种降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研究过电动车,想问一下这转换器具体怎么用法?

接控制器输出的主电路48/60/72V.转换为DC5V/12/24v,给大灯和一些辅助信号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