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电车这里的电瓶,鼓成这样

楼主(2024-09-08):
-

是不是发热塑料烧软了,气在里面鼓的

楼主:
石磨稀也不行啊

网友A:
鼓成这样也没烧起来,说明铅酸的安全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过冲过放导致发热太大,充电器不行了就要赶紧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成这样也没烧起来,说明铅酸的安全性还是可以的

+1,所以最近好像又在推铅酸了...

二○二四年九月八日

网友B:
  充电器坏了  现在市面上充电器 包括原装    基本很垃圾

  电瓶 每年夏天之前 都要加一次水

网友C:
就这个大肚子,安全性完胜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坏了  现在市面上充电器 包括原装    基本很垃圾

  电瓶 每年夏天之前 都要加一次水   ...

就是,原装的也很垃圾

网友:
铅酸电池安全性是最好的     没有之一

网友:
浅充浅放好用点

网友:
一般都是充电时间太长发热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个大肚子,安全性完胜锂电

铁锂没事,

网友:
电瓶都这样,安全就行,这比锂电池好,至少不会着火

网友D:
有的人忘拔充电器,二十几个小时充电

网友:
就怕过充,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人忘拔充电器,二十几个小时充电

关键还是充满了不转灯,在可能没充满和100%充满但有风险之间你选谁

网友:
这不是气鼓的,这是极板发热填充物膨胀导致。可能串联充电某组有问题导致它过充或它本身内阻过大

网友:
只要修电动车的回收的旧电池百分之95都是鼓包的,都是后期电池老化不变灯过冲发热造成的

网友:
相对锂电还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
我还是想搞一组法国的saft航空级镍镉蓄电池,这东西官网的数据说使用寿命有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