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捅18650安全阀。给华帝-VATTI燃气灶供电系统换电池

楼主(2024-09-08):
首先参考这两个帖子,不看这两个帖子,对本贴不好理解。

1、拆华帝-VATTI燃气灶,改供电系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4160-1-1.html

2、修18650电池,捅安全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485&fromuid=473544

从帖子时间间隔看,这种电池在这种电路下,大约2年多点就会出现安全阀开启的情况。所以,这回虽然捅了安全阀18650能用了,但,还是换个软包的试试吧,软包的没有安全阀,只会鼓包。

这回再观察看看软包的会是什么情况

上次捅漏了,这次换捅的方法,钻头只留这么多,刚好打透,不会伤到电池

打透了

负表笔接底壳,正表笔小心往下按

只听噗的一声,(声音不大,但能听到)电池就通了。
这回没冒泡,也不知道是不是又捅破了,为什么有噗声呢?
以后慢慢观察,反正决定换掉它,用软包的

卸下电池盒,

换软包的

就是容量有点小,才550MAH,不过做一顿应该能撑住

电池用双面胶固定,用的是那种带网纹的,虽然那种揭的时候不留痕迹,但剪的时候可是挺烦人的,
剪双面胶的时候怎么也剪不断,还把软包电池这个位置的正极线给剪到了。

这个位置有点尴尬,还好,焊好套了热缩管

因为弄那个双面胶比较繁琐,也没顾上照相

还原过程没照,也就是捅了个18650,然后把它卸下换成软包电池,参考前边两个帖子就明白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安全阀开启,是过放导致的吗?

网友:
换软包会怀孕吗?

网友:
先买好保险

网友A:
一直想拿锤子打电池一直都不敢

网友:
软包容量小点

再换个18650

网友:
用两节电池的燃气灶比用一节的要费电,同样电池一节电池的能用一年多,两节电池的才能用一个多月

网友:
我给燃气灶改电没有用18650电池,直接用充电头更方便,具体方法是:从燃气灶电池盒引出电池 + — 极线,串2个二极管降压,然后接旧鼠标线或者手机充电线的USB头即可,平时用个500MA&1A充电头插220v电源上就可以正常使用燃气灶了,要是突然停电,拿出一个充电宝应急也没有问题,很方便。

网友B:
捅18650电池要胆量和技术,楼主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捅18650电池要胆量和技术,楼主厉害了

没有想像中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那么严重,我拆过以前老手机用的钢壳锂电,里边跟电解电容的结构一样,也是一层正一层负,中间隔离,然后缠绕,在电池液里泡着,再加个钢壳。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在这个论坛注册,所以也就没有发过帖子。

等以后有机会了,我再拆一个钢壳老锂电让你们看看。

网友:
如果是是过充造成的,长期使用就需要降低电池的充电末期的电压了。

网友:
感觉是内部正极极耳弱连接到安全阀上,当电池膨胀时把安全阀撑起,脱离跟内部电极的连接,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过放了吧,把保护板截止电压提高到3.2v

网友C:
楼主干活细致,我是直接侧面孔插一字起子下压,通了为止。
那么安全阀是断电+放气吧?软包即不断电也不放气,只能鼓包~不会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干活细致,我是直接侧面孔插一字起子下压,通了为止。
那么安全阀是断电+放气吧?软包即不断电也不放气 ...

软包聚焦的压力远小于钢壳的,所以,就是爆了也不厉害。

上个帖子就是用跟你一样的办法捅的,捅破了,所以,这次改个方式。就这也听到噗的一声,不知道漏没漏,反正这次没见气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拿锤子打电池一直都不敢

锤电池看电池会不会炸

网友:
这玩意的威力和雷管差不多吧我是不敢捅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用5号充电电池方便点

网友:
可能理解有差异,我说的是普通的镍氢充电电池

网友:
一节18650加一个占位桶和变径筒,可以塞进一号电池的电池仓里刚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