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头铁,买了个国产固态硬盘幻隐HV3000GR,管不住手了可咋整

楼主(2024-09-08):
8月26号买的西数黑盘旗舰SN850X用了6天掉盘了,插上不认盘不通电,
不通电,走城市快车售后要1~2个月,好像去了马来西亚工厂,目前还在路上,
昨天没忍住拼夕夕四人团了个国产固态幻隐HV3000GR 2TB,600大洋,管不住手了……
今天上午收到固态直接装机装系统。
开箱:

2TB的1200的TBW,拭目以待吧

是不是贴了两层标签?
贴上散热片,装机装系统,PE里面分区C、D两个区,系统400GB,剩下的是D盘,
用的不忘初心的精简版win10,镜像文件放到D盘,Dism++释放镜像一分钟不到,
把我都惊呆了,真鸡儿快:

主板的上一任用了数字激活,我装系统后直接也是激活的了,
后台进程23个,符合我的口味。

DiskInfo看一下,温度不高,先复制几十GB看看,先把Dota2从SATA固态拷贝过来:

再跑一下DiskMark,读取速度达不到标称,写入速度达标:

再跑一下TxBench,还可以:

FlashID查看一下颗粒,慧荣SM2268XT主控,无缓存,美光232层B58R颗粒,
黑盘还是白盘就不知道了,网上有人撕掉了标签,没有美光标,大概率黑盘:

官方宣传图:

质保5年,坐等掉盘,售后换新,再次装机。
国产600大洋2TB,西数579大洋1TB,我亏麻了

网友:
买到用到不为亏。

网友:
这玩意 68xt+b58r 也能算是国产固态?
话说去年那会硬盘是真的便宜 当时350买了一条二手的三星981

网友:
国产的不行的

网友A:
隐患3000,质量据说不咋地?

网友:
不管怎样都比我的好,我这破电脑就没有这种接口

网友B:
用那个精简版Win10系统,系统盘分400G真是浪费呀,有40G就够用了,我的本C盘就用了不到6G,是装好常用软件(Office/WPS,SW,CAD)之后的。

网友:
浓眉大眼的西数黑盘旗舰,才上岗几天就撂摊罢工,感觉西数自将绿盘划归蓝盘就在走下坡。

网友:
去年SSD便宜的时候买过一条幻隐1TB的,不到200,用的是长江存储的黑片颗粒,做移动硬盘用,用的不多,目前还没坏。

楼主:
W 我次奥,你删了猪小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那个精简版Win10系统,系统盘分400G真是浪费呀,有40G就够用了,我的本C盘就用了不到6G,是装好常用软件 ...

你这咋做到的,我是VS2015、VS2022、Creo、西门子博图、SW、Keil、Altium统统扔C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咋做到的,我是VS2015、VS2022、Creo、西门子博图、SW、Keil、Altium统统扔C盘, ...

我的C盘一般分70、80G,纯粹安装一个系统,软件 资料 视频 图片 音乐等等统统分门别类放到其它盘,这样的话即使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尽管大胆的安装,不用一不小心把放在C盘里的东西弄没有了。
第二张图是我另外一台电脑:

网友:
其实没有必要买太大的,有120G就非常合适,只装系统,再加一个盘做数据盘,开机速度快数据还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患3000,质量据说不咋地?

据说很拉胯,但是铠侠SD10要735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很拉胯,但是铠侠SD10要735呢,

颗粒级别不同。。。凯侠至少是原片

网友:
质保5年,坐等掉盘,售后换新,再次装机。

网友C:
楼主是真有钱,一下子搞这么多大容量的固态盘。

网友:
国产固态幻隐HV3000GR 2TB,600大洋……  这价格很便宜  TLC颗粒,标称只有400多PE? 大概率是黑片,这价格也没啥挑剔的了,容量大,PE数消耗的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真有钱,一下子搞这么多大容量的固态盘。

应该不是钱的问题,是活通透了
没媳妇没孩子,钱不花干叼呢
杭州单王在自己的电车上死了,挣的钱他还没享受一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