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奇怪的鼠标问题”已经解决,来给大家汇报一下

楼主(2024-09-08):
前两天发的这个,奇怪的鼠标问题,不清楚的链接跳转可以看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105-1-1.html
若干老铁帮找原因,最后没找到。
然后今天突然发现就是鼠标的后退键不起作用,拆开看看,原来是我多次拆修鼠标,导致顶部后退键的连接线的接头被疲劳折弯,导致多芯线的铜丝跑出,导致按键短接

就是鼠标的这个按键,于是开干,修复。
然后后来发现,上一帖子说的鼠标问题不见了。
于是我按着后退键重插接口,问题完美复现,后退键功能也完美恢复。这叫我一个拍大腿,怪不得之前所有Windows版本都出现共同故障,原来是按键短接造成的冲突。

网友A:
问题你两个G1都这样。。。

网友B:
就你这么拆法,不小心拆出问题不很正常吗?稍微思考下都应该想到是自己拆出的问题。
前一篇提问对自己拆过鼠标也一个字没提,这是对自己的维修能力太有信心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你两个G1都这样。。。

那是因为另一个G1是“无线”版,得把板子挪过来,一挪过来,这不就把后退键给插上去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这么拆法,不小心拆出问题不很正常吗?稍微思考下都应该想到是自己拆出的问题。
前一篇提问对自己拆过 ...

后退键在上盖顶部,从来没拆开过,根本想不到会是线头弯折过多起毛引起短路

网友:
经验就得反复试验总结,谢谢提供你的心得体会。

网友:
我的换了微动,又可以继续了

网友C:
这个真的是股东级别的鼠标了,换个吧!!

网友D:
该换新鼠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的是股东级别的鼠标了,换个吧!!

很好用的一个鼠标,舍不得换。有点问题修修,又能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换新鼠标了

没计划换,很好用

网友E:
老物件用顺手了真是舍不得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物件用顺手了真是舍不得换呀

对,主要是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