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纬S350三极管改mos相关问题

楼主(2024-09-08):
关于明纬S350三极管改mos相关问题
上下管ds脚接一起很难理解啊  辅助电源供电输入也是从mos上引出来的懵逼了

网友:
我也看不懂

网友:
改了稳定性就不可靠了,得试验

网友A:
Q7和Q8的脚位画反了,是E极结MOS的G极当快速截止作用.
俩MOS的DS连接再确认下有木有画错, 有可能是串联驱动也可能是推挽驱动.

网友B: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mos是电压控制,确定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mos是电压控制,确定能改?

我看他们是直接把电源驱动部分和三极管直接拆掉换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Q7和Q8的脚位画反了,是E极结MOS的G极当快速截止作用.
俩MOS的DS连接再确认下有木有画错, 有可能是串联驱动 ...

对那个关断三极管是搞反了  就是后面那mos接法确实很迷  原图也是这样接的  这是用来改明纬35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那个关断三极管是搞反了  就是后面那mos接法确实很迷  原图也是这样接的  这是用来改明纬350的 ...

应该画错了,明伟350使用半桥推挽模式驱动,那是对称双MOS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画错了,明伟350使用半桥推挽模式驱动,那是对称双MOS管电路.

你说有名有可能中间是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画错了,明伟350使用半桥推挽模式驱动,那是对称双MOS管电路.

还是淘个350拆开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