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OWON利利普HDS120示波表拆机测试体验

楼主(2024-09-08):
示波表最近几年很流行,大部分都是标准意义的示波器加万用表功能。利利普新款的HDS120示波表,是一个表笔测量波形的简易版示波器+万用表功能。比之前推出的示波器万用表体积个头略微小点。淘宝旗舰店用了券不到280元,价格我觉得还可以。
屏幕很好看,可视角度非常不错。亮度可调,显示有白色和黑色两个主题可选。整机工作电流90多毫安。设计了单节18650电池仓,既可以充电线充电,也可以方便更换电池。
示波器部分为了满足一部分人表笔直接测波形的需求而去掉了BNC接口,改用表笔测量波形,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方便许多,示波器功能也做了尽可能的简化,除了电压,时基,触发可以调整,其他示波器常见的参数设置啥的都省略了。这种设计对于很多只需要简单测量低频波形的使用者来说,非常的方便快捷。表笔测量还有一个优势,它可以方便的测量电流波形!
至于示波器的性能,由于是简化版的,带宽只有1M,实测也确实如此,测试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信号源幅值不变,信号频率增大,测量的幅值会变小,尤其是100kHz以上的信号尤为严重!
所以,这个示波器只适合测量简单的频率不是很高的信号,比如工频信号,普通的开关电源等!对于现场维修来说还是很有用处的。有专业示波器需求的就不要考虑了。
万用表部分,19999字,测量精度还可以,就是速度太慢了!尾数也不稳,会跳1个字左右。笔座是自动识别功能的,比如表笔插进电流孔,功能会自动切换到电流档。电容档测量速度奇慢,而且电容不支持手动量程。万用表功能还是挺丰富的,一屏多显,比较器,通断阈值可调,高压报警。模拟条不是高速模拟条,跟数字是同步的。通断挡第一下反应很快,声音比较大。
操控性方面,这表无论示波器,还是万用表,操作人机交互还是挺方便快捷的。尤其是示波器,由于比较简易,没有复杂的菜单切换,常见功能和设置调整基本上按键直接操作,无需来回调菜单再调整。但是,万用表功能切换没有充分利用F1-F4功能键实现快速切换,还是跟普通万用表一样,一个按键循环切换。
用料中规中矩,主板做工一言难尽,元件搭棚,元件歪七扭八,好多人工补焊,到处都是焊油和锡渣。
总结一下,这表定位很明确,就是有简单低频波形测量需求的人,比如电工和维修工。

提点建议:万用表增加一个读数记录功能,一次测量多组数据,把这些数据以列表的形式或者趋势图的形式显示在屏幕上,不用再用笔纸记录了,也方便我们观察数据的变化规律。万用表功能切换充分利用F1-F4功能键一键切换。这些东西更新固件应该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阿修:我就是这么快

网友:
电工要用示波器啊,不知道应用在哪里

网友:
楼主高效,让我等一饱眼福。

楼主:
和它的老大哥对比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有波的原因,这表的交流电压挡弱爆了,频响也就1k的水平。而且电压挡频率量程好小!不超过1KHz???

网友:
好详细,表界大佬,对表好有研究,买表之前都要看你的评测。谢谢分享!

网友:
看上去万用表还行的,就是可惜了4位半表,竟然只能精确到小数点3位.示波表性能还是差了点,俺还是有点追求的.

网友:
有了这个修东西事半功倍

网友:
符合1106的性能印象,这回欧万省略了385基准了吗,还是用了更好的?

网友:
这界面,一眼LVGL

网友:
原来不会修大师    在这里 我手头也有个 hd242 可惜 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刚出的表这么快就测试了。。。

网友:
这万用表精度蛮高的。

网友:
1M的带宽能干啥?还不如买众仪的那款,有10M带宽,万用表都是用1106的方案!

网友A:
反应太慢是硬伤,外观感觉太卡通了,能不能弄简洁美观点

网友:
看来这次还是没法搞定owon的校准,修老大也搞不定校准其他人也别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应太慢是硬伤,外观感觉太卡通了,能不能弄简洁美观点

我感觉已经很好看了

网友:
还不如买众仪的

网友:
主板的做工和焊接水平有点差劲啊

网友:
能看看电压电流波形,还是有用的.已经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