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CH347F编程器

楼主(2024-09-08):
做一个CH347F编程器,没有家元了,水一贴吧,这个是JLC开源的项目,我把贴片换成了0603封装,供电输入输出电容换成0805,验证通过。

网友A:
最好科普一下CH347F编程器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网友:
俺也做了几个
结果特么只有一个插上识别,另外的插上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补一张图

楼主:
CH347是一款高速USB总线转接芯片,通过USB总线提供异步串口、I2C同步串行接口、SPI同步串行接口和JTAG接口等。

在异步串口方式下,CH347提供了2个高速串口,支持RS485串口收发使能控制、硬件流控和常用的MODEM联络信号,用于为计算机扩展异步串口,或者将普通的串口设备或者MCU直接升级到USB总线。

在同步串行接口方式下,CH347提供了1个2线I2C接口(SCL线、SDA线)和1个4线SPI接口(SCS线、SCK/CLK线、MISO/SDI/DIN线、MOSI/SDO/DOUT线),用于为计算机扩展2线或4线同步串行接口,操作EEPROM、FLASH和传感器等器件。

在JTAG接口方式下,CH347提供了1个JTAG接口,支持4/5/6线接口(TMS线、TCK线、TDI线、TDO线、TRST线和SRST线),用于为计算机扩展JTAG接口,操作CPU、DSP、FPGA和CPLD等器件。

在SWD接口方式下,CH347提供了1个SWD接口(SWDCLK线,SWDIO线),用于为计算机扩展SWD接口,操作ARM MCU和CPU等器件。

CH347F | CH347T 区别:
CH347F 支持 I/O 独立供电,支持 3.3V、2.5V、1.8V 电源电压。
CH347F 不需要配置工作模式,同时支持高速串口、I2C、SPI、JTAG 和 SWD 等接口。复用引脚的功能可通过驱动程序进行切换控制。
CH347T 芯片在复位时,检测 DTR1(PIN10) 和 RTS1(PIN13) 引脚的电平状态配置芯片的工作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科普一下CH347F编程器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CH347F多电压编程器(UART+I2C+SPI+JTAG+SWD调试器)
这个没什么好介绍的吧,就是比CH341A编程器速度快,和CH347T对比这个CH347F不需要独立的电平转换芯片。
编程软件可以用B站大神做的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33182257/

网友B:
楼主能diy工具,膜拜!
参数啥的看不懂,不知道这个347比最常见的341A强多少?尤其是24/25芯片的兼容性和读写速度方面
感谢分享

网友:
341 347 软件居然通用

网友C:
楼主的作品,为何既有1张PCB的又有2张PCB的,什么区别?

网友:
之前为了修刷砖的路由器在海鲜市场淘了一个341,一个347(跟楼主的布局一样的,这个好像在嘉立创上有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作品,为何既有1张PCB的又有2张PCB的,什么区别?

实际就是一张pcb,两张pcb的纯粹是用空板起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diy工具,膜拜!
参数啥的看不懂,不知道这个347比最常见的341A强多少?尤其是24/25芯片的兼 ...

理论上ch347肯定比ch341快,实际兼容性和速度就看软件优化了,希望大神持续优化更新编程软件。

网友D:
楼主这么好的设计,只能刷NOR可惜了,记得341可以支持SPI NAND芯片,不知道这个347是否也可以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么好的设计,只能刷NOR可惜了,记得341可以支持SPI NAND芯片,不知道这个347是否也可以支持? ...

可以的,看上位机软件的支持

网友:
几个月前我也做了一个四层改二层,0402改06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diy工具,膜拜!
参数啥的看不懂,不知道这个347比最常见的341A强多少?尤其是24/25芯片的兼 ...

不知道是LDO太小还是速度太高,我自己做的347F只能拆芯片焊上转接板刷而不能用烧录夹,但341可以
速度方面,在同一块W25Q64BV(软件识别不出BV和CV)上347比341快一倍左右

网友:
最后吐槽一句,这CH347F芯片可真是不便宜,一片顶5片CH341了

网友:
只能写eeprom和flash吧

网友:
不错不错 以后有需要也复刻一个

网友(2024-10-15):
1.8v电平有点问题,校验不通过,我换了2.5V的电平,读写校验都没问题了,参考XTW5好像就是2.5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