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拼多多买的博世轻型电锤电池问题 电池和充电器不在箱子里面

楼主(2024-09-08):
拼多多上购买了个博世轻型电锤GBH185-LI,发现寄过来的时候,电池和充电器不在箱子里面,客服说是从双电版本中拆出来的,不知道是否有猫腻,请大神鉴定下。

网友A:
拆开才懂,有可能换了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才懂,有可能换了山寨的

好家伙,我还是京东买吧,拼多多商家之前没讲清楚,省个200块钱犯不着。

网友:
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要冒险

网友:
1:找BOSCH官方验货,假货索赔。
2:直接 PDD 官方报假货索赔,可能需要按 PDD 渠道给第三方做检。

网友:
国产组装电池很便宜,也不耐用,按道理一套新的可能不会作假,只能看官方有没有提供检验渠道了。

楼主:
我查到了官网好像可以邮件拍照过去给他们看,我试试看,如果没问题我就不折腾了。感谢上面大佬回复

网友:
真单机,但电池和充电器多数是有问题的,返修和假电芯。普通人就算拆开了,也是识别不了的。

网友B:
货号0611924081 为双电5.0版本,他只是拆套装卖,电池充电器没有问题。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用内阻仪测测电池内阻,假冒电池的内阻肯定远远大于正品。假的退货,正品留下,能省200块钱买到正品,何乐不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用内阻仪测测电池内阻,假冒电池的内阻肯定远远大于正品。假的退货,正品留下,能省200块钱 ...

大哥,太专业的设备了,我这儿没有。。。

网友:
没有摸过博士的电池,但是看这电池外观怎么有点山上的感觉呢。(仅代表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货号0611924081 为双电5.0版本,他只是拆套装卖,电池充电器没有问题。

博世客服说要寄过去上海实物做鉴定。我懒得麻烦了。这家店我买的时候没注意,又是个人店。如果能判断是正品,我就留着了,现在还是选择退货算了,他之前没跟我说清楚是组装的,我以为都在一个箱子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用内阻仪测测电池内阻,假冒电池的内阻肯定远远大于正品。假的退货,正品留下,能省200块钱 ...

大哥你这个说差了,现在国产假冒电池内阻也可以很低,比如亿伟有一部分是套皮,内阻有的比b品还低,用着也差不多,但是容量或者自放电就没准了,就算单颗,短时间也看不好

网友:
看样子电池像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太专业的设备了,我这儿没有。。。

看来你不经常来论坛,这边几乎人手一个内阻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不经常来论坛,这边几乎人手一个内阻仪了。

好家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这个说差了,现在国产假冒电池内阻也可以很低,比如亿伟有一部分是套皮,内阻有的比b品还低,用着 ...

承认垃圾电池里会有少量内阻低的,但生产假冒电池的不可能进行筛选,全部挑内阻低的装配,好好坏坏掺在一起,总的内阻肯定会比正品电池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