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电磨拆输出轴

楼主(2024-09-08):
使用工具:火机、尖嘴钳、钳子、开口螺丝批等,最后大力出奇迹!

网友:
轴都弯了,连轴的黄铜也会弯吧,这样拆出来的还能用吗?有没有完美拆出来的办法?一直想换电机但是拆不掉

网友:
震惊!这个马达到底经历了什么。搞直了估计同心度问题会很大。

网友:
最少要燃气灶,打火机没用。

网友:
还好还好,没把轴从转子中间拔出来。

网友:
破坏掉电机 从电机轴这边拔

网友:
主要是必须得拆下来,有时候就是为了拆下来。

网友:
这时候要是有个小拉马就好了

网友:
电机轴锯断,至少黄铜的转接头还能用,可惜了

网友:
大力果然出奇迹

网友:
使用zvs加热铜轴(加热速度要快),用纸包起来,然后使用钳子夹往外拔,应该不难。

网友:
轴插入这么深吗?

网友:
一般是先制作拉马,就可以完美拆下来。

网友:
人家是拆轴,不是拆轴承,拉马也不一定好拉……

网友:
拆这个拉马没用,没地方顶轴的。加热黄铜体,不要加热钢轴,趁热拔,好像只能这样

网友A:
夹头这边钻孔到电机轴,,上拉马把电机轴顶出去可以不?

网友:
没事拆它干什么?莫非是电机和输出轴都想保留,结果这么一通折腾下来,两个基本都废了。
一般情况下,拆下输出轴是想利用电机或输出轴中的一个,这样的话就好办多了---想保留哪个,就先把另一个切了,然后再进一步拆分,基本可以做到留者无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头这边钻孔到电机轴,,上拉马把电机轴顶出去可以不?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