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CBB电容拆解

楼主(2024-09-08):
新人发帖,查查网上好像没多少拆解电容的视频和帖子,好奇里面什么样所以拆一下发上来。
(以为是安规电容,搞错了,没见过这种电容,我看到网上和安规电容形状差不多以为是它,感谢坛友指出,这是CBB电容

电容怎么来的呢 事情是这样,老家的吊扇家里人说转得慢了,旋钮挡位调速的,升档没什么效果,旋钮面板拆开是这样的:

也不知道开关里的电容是怎么接的,没拆下来研究,但是查了原理有人解说,这样的调速电容有两种接法,结合电容的规格4.5uF+1.2uF*3,一档到四挡每次并联加一个电容进去或串联减一个出去,最高挡不接电容,这样达到每加一挡 电扇升压的目的,不知道具体用的哪一种?

(以上两个调速的原理图来自b站up主:影子工坊)

查了一下b站说很可能是风扇上的移相电容坏了,所以看了下参数买了一个换上,果然好了,这个风扇的电路是这样的:

圆圈里是这个电机,出来三根线,接头是ABC,
坏的就是这个2.5uF的移相电容,查了一下这个电容的作用是把副绕组的电流相位提前90度,和主绕组电流形成的旋转磁场。

有点啰嗦,主角登场,先来两张自拍:

用电桥镊子测了一下1.8uF,容值减小了28%,等效电阻是11.62欧姆,D值0.013,
新电容忘记测了,记得容值2.5多一点,等效电阻7欧姆左右,D值差不多,这边对比测试结果都是100Hz测的,

第一次用电桥,也是便宜的一个镊子,加上我也不知道应该用多少频率测试,发现加大测试频率的话,测出来的容值会变大一点,等效电阻会显著减小,10K测试新的电容只有0.几欧姆,

然后就是拆解这个电容了,反正便宜、留着也没什么用,
它是环氧树脂封装的吧,挺硬的,所以拿电钻钻了一些孔,再用斜口钳拆:

外面塑料壳子用小一字敲进和树脂的分界面撬开,

发现这样好使,所以继续打了一圈孔,小心里面露出金属色就停止打孔,实际有些孔还是打进去了一点,
然后继续用斜口钳一顿拆,

可费劲了,最后基本拆完,一根导线还不小心拆下来了,导线应该是焊在上面,或者就是挤压接触在上面,里面是这样:

外侧裹着几层透明塑料膜,里面有金属光泽,整体很紧实,一圈一圈一层层膜紧紧裹着,

试了试手指按压两平面,压不动,但是侧面用指甲拨里面的薄膜 可以拨动,不像是金属,应该是薄的纸之类的,第一个想到的是祭祖烧纸用的锡箔纸,但明显没有那么脆弱易坏

两根导线在裹着的薄膜两侧,可以接触到多层薄膜,应该是全接触到了,

拆到这花了一个多小时,好在树脂虽然硬但比较脆,找到方法后比较顺利,时间原因没有继续,下次有机会继续看看里面的材质

楼主:
书接上回,国庆回家继续拆~

先把另一头的导线薅下来,它还带了点残缺的极板,拿万用表通断打了一下,导线连接的极板整个面确实是通的,

然后开始拆薄膜,开头是透明的至少7、8层,继续发开,就到了有金属光泽的部分

薄膜两侧感觉抠不下来金属,那我在开头找了找,薄膜是能分开的、有两层组成,

但是银色金属光泽的东西在上面也抠不下来,试着拉扯了一下,薄膜变形后,上面才留下了指纹,手指指纹上也有了蛋蛋的金属光泽,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金属膜很薄、量很小,而且和塑料薄膜粘得非常紧密,

搜索金属化薄膜电容:
金属化薄膜电容即是在聚酯薄膜的表面蒸镀一层金属膜代替金属箔做为电极
又有:
金属化薄膜电容,通过真空沉积(Vacuum Deposited)工艺直接在塑料膜的表面形成一个很薄的金属表面,作为电极
反正不知用什么方法让金属膜很紧密地粘了在塑料膜上

再搜索CBB电容:
CBB电容指的就是使用聚丙烯材质卷绕而成的电容器,cbb电容属于薄膜电容的一种类别,材质为聚丙烯,国外叫pp电容(polypropylene),随着国内电容市场的快速发展,也逐渐开始普及称呼为cbb电容

CBB电容是一大类电容器的总称,它有很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CBB电容作用区别很大。下面是一些常用CBB电容的作用。
1、CBB20轴向电容器:适用于仪器、仪表和家用电器等交、直流电路,广泛应用于音响系统分频线路中。
2、CBB21/22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器:广泛使用于仪器、仪表、电视机及家用电器线路中直流脉动、脉冲、和交流降压用,特别适用于各种类型的节能灯和电子整流器。
3、CBB81高压谐振电容器:多用于高频、直流、交流及脉冲大电流场合,如:灯具、电源、显示器、超声波电路、彩电行逆程线路等。
4、MPB盒装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作用和CBB22电容一样,多用于高频、直流、交流及脉冲大电流场合,如:灯具、电源等。

5、CBB61启动电容:常用于频率为50HZ(60 HZ)交流电源供电的单相电动机的起动和运转。

那我这拆的就是CBB61,吊扇上的启动电容,一种金属化薄膜电容,继续拆,

之前看了19楼坛友发的另一位朋友的拆解贴连接,他拆外壳比我高效多了
往里继续发开,也观察到了那位朋友发现的问题,就是金属薄膜不完整有残缺了,这是开头:

稍微往里一些:
像他说的:“展开的薄膜上的金属层已经变成很斑驳的样子,我推测容易下降就是因为这个,随着时间的延长,金属箔片附着力下降,内部变成一块一块的,不再是一个导电的整体,相当于电容极板面积变小了,容值自然就降低了
也可能部分是它的特点“金属化薄膜电容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即假如电容内部有击穿损坏点,会在损坏处产生雪崩效应,气化金属在损坏处将形成一个气化集合面”,金属膜部分地方气化导致,

再往里稍微变得好一点:

薄膜上的6、7个小圆孔是我打孔拆外壳的时候留下的,
越往里相对来说金属膜的损耗小一点,并且有规律地一个区域间隔一个区域交替损耗大、损耗小,损耗小的区域是电容外观的平面区域,损耗大的是曲面区域(从我打的孔也能看出来,当时都打在了曲面上的)

我理解的主要原因是卷绕的时候,在膜转弯的地方,膜与膜之间有挤压力,而平直的地方几乎没有挤压,所以金属膜在曲面处受到排挤,本身比较薄或者往平面区域跑了,
越往内部发开,损耗越小一点,并且发现继续发开更难一点,膜与膜之间略有点粘黏的力,

并且后面的膜把双层塑料膜分开,两侧都沾上了金属,也说明里面卷绕更紧密:

今晚拆了大约3.92米,估计一半的样子,这个膜宽度大概4.1厘米,拆了约0.16平方米面积,

今天拆到最后有个疑问,电容值=介电常数 * 金属板(膜)面积 / 金属板距离,如果只用一层镀有金属的聚丙烯膜卷绕,这样金属板之间只隔了1层聚丙烯膜。而本来两层聚丙烯膜中夹了金属膜的话,卷绕起来就是金属板之间隔了2层聚丙烯膜,金属板距离变大,要达到相同的容值需要卷更长(费金属和介质膜、增大了体积),

我能想到的问题,厂商肯定也想到了,那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它就是每层聚丙烯上都镀有金属,两层贴在一起后卷绕,只是至少从开头的两层膜分开看,其中一层几乎没有金属,基本能确定不是这样。虽然越发到里面,感觉到“膜与膜之间略有点粘黏的力”,这就是金属膜的可能有极小,大概率这第一种猜想是不符合的;

第二种猜想就是,这种两层聚丙烯膜中间夹一层金属膜,看似费金属和介质膜、增大了体积的卷绕方式,在工艺上更容易做,或者实际使用上更可靠,
今天先到这里吧,附一张搜到的薄膜电容封装卷绕方法,咱这电容用的中间那种:

网友:
这个不算安规电容啊

网友:
怎样测容量

网友:
这是CBB电容,不是安规电容。

网友:
电容名称或种类搞错了,你拆的上面清楚写着CBB61,是CBB电容,与安规电容有区别的

网友:
一体调速电容

网友A:
不知道多引出一些抽头能不能做到更多更平滑的档位?

网友:
这哪里有安规电容?

网友:
多引线的CBB电容

网友B:
BM牌子在电磁炉里看到,是响亮的牌子?这是cbb动力电容吧?被安规骗进来了。

网友:
前几天也刚换了一个吊扇灯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BM牌子在电磁炉里看到,是响亮的牌子?这是cbb动力电容吧?被安规骗进来了。 ...

啊合着这是cbb电容小白搞错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指出,我以为这是安规电容呢好吧认识它了 原来是CBB电容,学到了

楼主:
你好mhtlov,因为没有带电容挡位的万用表,我是拿电桥镊子测的,传统的数字电桥太贵了,所以搞了一个电桥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多引出一些抽头能不能做到更多更平滑的档位?

看网上的原理意思是调速开关里有4个电容,应该不能再引出多的抽头吧,不知道一个电容上能不能引出多个容值的线出来

网友:
可以再发一个拆那个薄膜的帖子吗?

网友:
现在的电风扇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网上的原理意思是调速开关里有4个电容,应该不能再引出多的抽头吧,不知道一个电容上能不能引出多个容 ...

理论上可以多做几个抽头,但没必要, 风扇不外就三至五档,做多抽头没必要,成本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