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把高压烧坏的优利德UT61E救了个半死不活

楼主(2024-09-08):
2012年5月份买的UT61E,一直在用,今年1月份让我测试高压时估计放电击穿了,导致除欧姆、电容、Hz、A以外的其他档位都不正常(欧姆档也不正常,开路时数字老是跳动,但是测量电阻正常)。
昨晚逛论坛偶然看到@tihstae的帖子,他的表的故障和我的完全一样,只不过FC1对电源负极(Vb-)的电阻比他的1.7k要大的多,在800k以上。
于是用他的方法试了下,最开始用的2.2k电阻,后来改成47k,能正常进入各档位。
但是,各个档位都有底数,不知道直流电流档能否通过调整VR1进行调零?

原贴地址:成功修复高压烧坏的优利德UT61E(没有更换主控芯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16&fromuid=3307898

原贴的原理图:

2012年第8周的PCB?

FC1/D4附近正好有GND,直接焊上个电阻:

没焊电阻之前是这样:

焊上以后成这样了(整机电流2mA,不知道是否正常?):

测试5V/10V/20V,不是简单的差个底数,也不成比例,估计是废了,只能换主控 IC 了,就此作罢。。。

/* EOF */

网友A:
自己搞不定的话,可以联系优利德售后,返厂维修,大多数情况下出个返程的快递费就行了,优利德的售后还是不错的,过保了也给修。

另外我的61E到手的当天就把1A保险给烧了,对,在电流档测了电压

网友:
各档有功能 不是主控的问题吧

网友:
万用表主控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不定的话,可以联系优利德售后,返厂维修,大多数情况下出个返程的快递费就行了,优利德的售后还是不 ...

刚起床就用表吧

网友:
可以返厂维修的

网友:
测一下市电电压,哈哈

网友:
表也很无辜,一大早上岗

网友:
我也用优利德的表

网友:
售后修的测量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不定的话,可以联系优利德售后,返厂维修,大多数情况下出个返程的快递费就行了,优利德的售后还是不 ...

61e坏主控,返厂更换主控是130元,61e是优利德为数不多更换主控需要钱的表,在61e上面想捡漏不花钱更换主控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C:
这个真的不好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不定的话,可以联系优利德售后,返厂维修,大多数情况下出个返程的快递费就行了,优利德的售后还是不 ...

看了不少帖子都是要花钱的,我这个又年代比较久远,估计白嫖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的不好修呀!!!

应该是只能换主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e坏主控,返厂更换主控是130元,61e是优利德为数不多更换主控需要钱的表,在61e上面想捡漏不花钱更换主 ...

是滴是滴,看好多坛友都是花了钱的

网友:
不花钱换不了芯的。

网友:
我有个论坛换购的OW表,跟你的正好反过来,除了电阻档不正常,其他都正常。过段时间也发一贴说说OW表的售后情况。

网友:
这电源牛啊,比我的表位数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61e坏主控,返厂更换主控是130元,61e是优利德为数不多更换主控需要钱的表,在61e上面想捡漏不花钱更换主 ...

不一定,看故障原因,如果直接不开机的更换主控肯定收钱,如果显示不正常或测量不正确的更换主控有可能不收钱,我售后了一台部分功能测量不正确的更换主控就没收我钱,售后前主控我做过标记,回来一看已不是我原来的那个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