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百撕不得姐:这是物理现象还是化学现象?

楼主(2024-09-08):
快递单,贴在胶带纸下方,结果与胶带纸接触部分的字迹全消:

当时怎样不清楚,我拆包装并注意到此现象时离打印时间约一周。

原以为胶带纸被撕过又重贴了新的,但细看不像。注意左侧红色箭头对应的黑线,进胶带纸后消失,出胶带纸后重现,重贴胶带者恐怕做不到如此细心。而且注意看:中间纸箱缝导致标签纸下凹而没有和胶带接触的部分,黑线又被保留一截。

收货地址也如此,齐刷刷消失下半部分(上半部分斑驳不清是我隐私保护PS的)。然后细看,寄件人的“寄”字,以及蓝色箭头对应的条码下半部,又隐约可见。

标签纸是热敏打印,肯定是先有标签,再贴胶带的。所以这个字原先应该存在过,但后来消失了。

什么原理?求科普。

网友:
化学反应,大致如下:
热敏纸与普通的纸张相比表面多了一层薄薄的涂层,涂层中含有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叫做隐色染料。隐色染料本身本身无色,一旦遇到酸性物质就会变成紫色,在遇到碱性物质又会重新变成无色。
遇热后隐色染料与显色剂发生化学反应根据染料成分产生相应颜色
与透明胶纸上的碱性物质发生化学反应,隐色染料又会变回无色

网友:
楼上字多,我信你

网友:
我也认为是化学现象

网友A:
黑枸杞泡出来的紫色水倒进马桶,尿个尿,变无色了

网友:
在胶带上再画一下,如果显示黑道道,说明是还原了还是失效了

网友:
姐姐不管用,得问度娘,  你要做些实验才能证明 是 物理现象还是化学现象  GTP  、AI 都能给你带来快乐

网友:
肯定是化学现象和物理现象的共同作用

网友B:
感觉是化学反应。楼主善于思考,佩服佩服啊这个现象我早就看到了,但从没想过是什么原因。
所以我在想,如果当年苹果砸到的人不是牛顿而是楼主,那么发现万有引力的就是楼主了。

网友:
化学现象和物理现象都有。

网友:
卫生纸现象

网友:
查查热敏打印纸上的热敏材料就知道.其实显影与消影都是化学反应.

网友:
热敏纸上的字用打火机轻轻燎下就一片乌黑了,是不错的方法,如果胶带也可以的话就更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枸杞泡出来的紫色水倒进马桶,尿个尿,变无色了

尿素具有还原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化学反应。楼主善于思考,佩服佩服啊这个现象我早就看到了,但从没想过是什么原因。
所以我在 ...

楼主晚生了几百年

网友:
快递单喷酒精字也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