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一分钱购买的手电筒【一颗芯片搞定充电+保护+双路LED驱动】

楼主(2024-09-09):
全部配件
镜头是伸缩的,手动变焦。
支持100%亮/25%亮/爆闪
充电时手电筒停止工作

主板一览
一颗芯片搞定充电管理,芯片型号未知,没找到相关资料,但是找到一个功能相近的手电筒芯片裕芯YX8284,两者差不多
电池电压充到大约4.16V时跳灯/欠压保护(经过可调电源测试,电压低于2.5V时不工作)/双路LED驱动(主板上有预留L2)
采用S8050非恒流驱动(这里后面可以自己改成NMOS+7135恒流驱动)
这颗芯片功能很全,值得折腾下

表示800毫安时的18650 (这个应该是真实容量)

满电手电筒工作时,电流630mA,灯珠非常烫(我估计加散热都没用),如果想要长时间使用,要么换大功率灯珠,要么改低电流工作。

绿色为多功能指示灯,充满电和手电筒工作时都会亮绿灯。

网友:
一分钱好评啊   不错不错

网友:
1分钱,哪里购买的,这是不赚钱,在做活动推广吗?还是平台本身有送,感觉这个价格只有闲鱼上有。

网友:
不错不错,买到就是赚到。

网友:
这性价比日天了。1分钱超值

网友:
一分钱+耗时获得的红包?

网友:
质量不行吧

网友:
对得起这价格了。

网友:
确实散热不行,热了之后亮度就降了

网友:
前几年5.9包邮的小手电我还有几个没用

网友:
这价格就不能要求太多了。

网友:
可以自己折腾下

网友A:
此电池的容量不会虚标吧?

网友:
这种电筒虽然省钱,但是用起来不爽,没什么意思,手电筒玩多了,最后还是玩好品牌的。

网友:
塑料的,感觉没啥用

网友:
18650就800mah还虚标那只可能是aaa电池套壳啦.手电改装我的想法是用超大功率的电珠,控制器限制电流让电珠50%以内工作,这样发光效率和热量都能兼顾.

网友:
哪里的优惠价?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啊这个……一分钱估计这个芯片都买不到啊
18650 800mah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池的容量不会虚标吧?

放心不会很虚,大差不错的

网友:
这一分钱值了,带来了十分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