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个联想Y560老机器,屏轴的支架螺丝又断了

楼主(2024-09-09):
周末闲着没事,想把老笔记本修一下,屏幕转轴那里卡不住了,这个y560的通病。

把键盘先拆下来,盖板直接拿下来了,因为卡子已经全都断了。

屏幕排线特写,是粘在金属支架上的。

UBL的喇叭,这个喇叭已经完蛋了,杂音很大,不管了。

支架下的是无线网卡的线,是从笔记本背部穿过来的。

键盘拆的时候小心,这个排线的基座就在正下方。

把键盘支架拿下来,整体就可以看到这个主板了。

喇叭是和屏幕支架一起的,很好拆。

y560这里一定要注意,这屏轴松动会让主板这里的显存芯片受压,大概率独显会损坏。

右边的屏轴也完了,根本固定不住。

看一下无线网卡的插法。

这个就是最开始的盖板,螺丝全都断掉了。

内存,光驱,硬盘,都是不值钱的玩意了。

主板和屏幕都已经躺地上了。

键盘支架和盖板特写。

就到这里吧,修的时候没怎么注意,有好多张细节图没保存上,凑合看吧。

网友:
哈哈,我同事有个同款,每次看到他那个贴了胶带的电脑,我就想笑,据他说,自从断了后,就没再合过盖。

网友:
拆了,然后呢??

网友:
屏轴支架是锌合金的,金属疲劳很容易断。

网友:
看了塑料差点意思,我同事从2楼把笔记本掉到一楼,也是散架了,我给用101粘一下还照用不误。
楼主那个转轴可以用穿透螺栓固定,也还能再用些年。

网友A:
我都自己把铰链螺丝松几圈,把阻尼降低,随便上点WD40,这样就不会因为阻力大,而拉断铰链底座

网友:
感觉那时候笔记本电脑还可以,现在什么都集成了

网友:
老桩底都酥了

网友:
塑料的螺丝柱已经老化了。

网友:
已知晓独显可能受损,趁着还能用,不如搞两块亚克力板做成台式机算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不拆开还能将就着用,拆开了得换配件才能修复

网友:
老机器,和人一样,一老病就出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自己把铰链螺丝松几圈,把阻尼降低,随便上点WD40,这样就不会因为阻力大,而拉断铰链底座 ...

学习学习,还真的不知道。

网友:
用AB胶把支架粘牢,我就是这么干的,很稳,就是独显已经坏掉了

网友:
和当年的Y410P一样,C壳的塑料螺丝柱时间久了就脆掉断掉,这个就是产品设计严重失误导致的

网友:
以前的ThinkPad t61还在使用,就是比较厚,主用thinkpad的p系列

网友:
UBL音响?确定不是JBL?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本子发热量很大,配套电源不小

网友:
螺丝柱已经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