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 行晨磷酸铁锂电池保护板输出电压跳变

楼主(2024-09-09):
行晨磷酸铁锂电池保护板输出电压异常。

能正常充电,充满后测量输出电压总是11.9V与13.4V两个电压跳变,感觉是过流、过压检测不正常。不知道怎么检修,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 保护板

网友:
阻容二机管是否异常,换芯片是不没必要了只能换板

网友:
不行就换呗
这也不好确认哪儿坏了

网友:
跳过保护板每路放电试试。电压下降厉害就是内阻大了。。。

这个电压找个电动工具电池组改一下就是了。。。比修这玩意省力。。。

网友:
这也不好确认哪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