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五羊本田锋朗锁头钥匙(电门)不通电二(已修复)

楼主(2024-09-09):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2#pid16870262

五羊本田锋朗锁头钥匙不通电
这个是前2天维修锁头问题,虽然是第一次维修摩托车,可是锁头还是很简单,上半办法就是锁头。尾部是通过旋转钥匙来通电
,当时修复好,还是测试几次,安装好发现不通电,用万用表测量锁头没有问题。因为有事,没有继续维修,昨 天晚上有空,在拆开检查
,考虑还是从电池位置检查,排除电池问题,发现中间有保险丝,拆开发现果然是保险烧了,原厂配了2 个保险,更换修复,估计是维修好
锁头在测试中不停旋转,通电在断电,引起保险丝烧了,好了,摩托车终于维修好,电门修复成功。

电池位置的保险丝

看保险烧了

电门测试正常

烧的保险丝

网友A:
还以为是触点烧了呢哈哈

网友B:
原来是保险丝烧了
原厂竟然还送备件 真贴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保险丝烧了
原厂竟然还送备件 真贴心

是的,正负级都有保险丝,另外也备2个保险,只是多年了,从来没有大问题,没有注意在坐位下还有保险丝,昨天认真检查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触点烧了呢哈哈

开始也是这么认为,后面万用表测试,不是电门问题,当时没有空,昨天晚上有时间认真检查,才找到问题,应该是当时电门安装好,测试多次引起保险烧了

网友:
线路彻底跑通了

网友C:
个人感觉保险丝烧坏了的都不是小活儿,有些情况可不是直接换保险就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保险丝烧坏了的都不是小活儿,有些情况可不是直接换保险就能解决的 ...

谢谢提醒,我在关注看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在关注看有没有其他问题

您千万别客气,我也是遇到过这种情况
前些年刚毕业在一个公司里面,电脑坏了,拆了看电源发现里面保险烧了,当时也是啥都不懂胆子大,用个曲别针直接把保险短接,然后就上电,咔家伙整个办公室断电了,物业来看说楼道里面的大闸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千万别客气,我也是遇到过这种情况
前些年刚毕业在一个公司里面,电脑坏了,拆了看电源发现里面保险烧 ...

再接再厉嘛...

二○二四年九月九日

网友:
就是那样吧!!啥原因导致的?

网友:
原来这里面还有保险,真没有想到

网友:
修摩托就得不怕脏手

网友D:
祝贺修复成功。备用保险丝藏在座位里。不认真检查还不能发现。

网友:
骑多少年的车了,还是对车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千万别客气,我也是遇到过这种情况
前些年刚毕业在一个公司里面,电脑坏了,拆了看电源发现里面保险烧 ...

这个牛逼了,强电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贺修复成功。备用保险丝藏在座位里。不认真检查还不能发现。

多少年了,没有大问题,没有拆开,只有刚买来加装了LED行车灯,尾灯

网友:
原来是保险丝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牛逼了,强电要小心

当时给我吓够呛
后来再没敢动开关电源一类的东西

网友:
可是不敢再接再厉了,从那开始就没再敢碰这种开关电源,太吓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