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再接接厉,自己动手给iPhone X换块“马拉松”L型的电池,又Get了新技能。

楼主(2024-09-09):
如题,继涅槃重生,拯救被母老虎重摔4次的红米NOTE11,留下了缺憾的美好。。。。以来,掌握了新技能,可以对手机进行模块级维修了。
前几天,孩子妈妈给的一台iPhone X,作备用机,说是电池不能用了,只能充到1%。不过听说苹果机比较难修,容易搞断排线,但这机以前在外面换过电池,所以就比较好拆了,而且换电池也不需要搬运过多的零件,只要拆机时小心点就可以了。

未换之前,只能充到1%,显示电池需要到售后维修。

拧下2颗螺丝,然后用吹风机加热中

屏幕分开了,排线在右侧

全家福,原来的电池也换过

新旧电池对比

新电池已到位

粘好双面胶

装机之前,测试一下

新电池,容量100%

完美收工

前后耗时不到1小时,还算是比较顺利的,完美修复。发贴不易,劳烦网友点赞支持,万分感谢!

网友:
我还以为外挂了块超大电池,没想到电池叫马拉松。。。。

网友:
哈哈,不考虑给孩子换手机吗,面阵炸了,还是64的,廉颇老矣

网友:
这电池奇特

网友:
也有一台喔。电池也不太行罗。

网友:
这算不算是双电芯。

网友:
原来电池是这样的

网友:
这是两块电池并联啊

网友:
拆过的手机,加热操作毫无意义

网友:
才3150mAh呀,我还以为两块比一块大呢。

网友:
肾机,智商机,韭菜机,以为全款其实是首付款30%智商税机

网友:
前几天在手机维修店看到过这种两块拼在一起的L形电池,当时还在纳闷是什么鸡鸡上的,反正能想到的是拆开放鼠标里用...

二○二四年九月九日

网友:
厉害了~我自己换屏幕总是搞坏

网友:
不打游戏 单纯看看作业之类的  再用5年

网友A:
能不遮挡传感器换电池的,都是高手!

网友:
换了电池又能用几年

网友:
我一般换电池就只贴很少的胶带,方便下次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遮挡传感器换电池的,都是高手!

高手,请借一步说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请借一步说话

就算没有遮盖面容传感器但你不去触碰就不会损坏面容的我都换屏幕好多次了没贴保护纸

网友:
这样换了电池以后使用中会不会有弹窗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