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从正常的投影仪上提取出固件给另外一个投影仪刷机

楼主(2024-09-09):
迫于无奈手里一部投影仪开机定屏无法进入系统,所以再去网上买了一个类似的想提取固件去刷机

网友A:
拆开看下固件存在哪里的,还有就是型号一样不一定固件就能通用的...

二○二四年九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下固件存在哪里的,还有就是型号一样不一定固件就能通用的...

已经拆开了看是RK3128A的。我用平板的固件可以刷入但是就没有投影的功能也没Wi-Fi功能可能平板收到Wi-Fi芯片和我投影仪的不同所以无法识别

网友B:
寄回原厂或者抖音快手找个能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回原厂或者抖音快手找个能修的

这个是其他一群人的做法。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我这样的数码四段的人会干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回原厂或者抖音快手找个能修的

我看错了。我是数码三段你是数码六段。是不是你自己试过了这个办法不行所以劝退我?

网友:
不是太懂,固件用对应编程器提取试试看

网友:
发个型号,去网上找,刷机测试

网友:
同型号不同批次的机器固件也有可能不同吧,网上找找看固件。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先找找同型号固件存储芯片教程学习一下

网友D:
rk有固件提取.这个型号大概率安卓4.4试试root,然后备份每个分区。
或者硬件搞定:拆emmc,nand然后编程器复制

网友:
发过来,我帮你复制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D:
rk有固件提取.这个型号大概率安卓4.4试试root,然后备份每个分区。
或者硬件搞定:拆emmc,nand然后编程器复 ...

具体表现如何啊?拆emMC就是拆下那个存储芯片对吗?之后使用说明编程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先找找同型号固件存储芯片教程学习一下

很多主板未拆开光看后面的插座就知道是同一个生产线上的产品了只是外面贴的厂家不同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表现如何啊?拆emMC就是拆下那个存储芯片对吗?之后使用说明编程器啊 ...

是,相当于复制机器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相当于复制机器数据

这个办法一般等到无法刷机的时候我才使用

网友E:
RK3128的话,看看外观,我这里有些固件

网友(2024-12-01):
引用 网友E:
RK3128的话,看看外观,我这里有些固件

你好,现代K1投影仪固件有没?

网友(2025-06-18):
求学不止境,祝楼主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