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夫电吹风声音很大,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2024-09-09):
康夫电吹风,2200W。

拆开看了,扇叶完好,但有焦味,似乎是图中这里的原因?这是啥?

网友A:
碳刷磨损了,拆开清理一下看看,如果磨损太严重了得换...

二○二四年九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刷磨损了,拆开清理一下看看,如果磨损太严重了得换...

你好,碳刷是指转子两侧那两个黑乎乎的东东吗?没想到电吹风里这么脏,怪不得头发变油啦。

网友:
康夫不如康师傅

网友B:
扔了吧,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换新的。

别,还能用。消费降级!

网友:
看能修不,修不了换新的吧

网友C:
我感觉碳刷和转向器都好好刷刷,把碳粉清干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碳刷和转向器都好好刷刷,把碳粉清干净试试

嗯,头发变油的主因?

还有我理解碳刷磨损,不应该是声音变小吗?毕竟没接触了,怎么会变大呢?

网友D:
看整流子(也就是那一条一条的铜片)没什么明显磨损,估计被污染烧糊了,需要拆开清理整流子和碳刷,用2000#左右的砂纸打磨整流子,如果碳刷磨损严重还需要换新

网友:
电刷百点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整流子(也就是那一条一条的铜片)没什么明显磨损,估计被污染烧糊了,需要拆开清理整流子和碳刷,用2000 ...

请问一下怎么清理那一坨黑乎乎的污迹呢?用WD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