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个手感不错的笔形万用表:ANENG A3010

楼主(2024-09-09):
前一阵儿用备用机刷视频挣了20元,抢不到提现名额,就买了个笔形万用表,算下来零元购,还能挣好评返现1元,收货后把黑表笔做成弹簧线免得缠绕,测量精准度也不错,拆开后发现集成度真高,一颗牛屎,没几个零件,就是不知道耐用度怎么样了

另,以前买过一个自动档的4000表可以改成9000表,不知道有高手试过没,这种可以改吗?

网友:
挺好的,适用汽车维修时用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
这个携带方便

网友A:
是不是还能当测电笔使用。

网友:
接个电阻和氖泡附加一个测电笔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能当测电笔使用。

带NCV功能,可以当感应电笔使用,但和接触式电笔功能不一样

网友B:
20元买小半斤酱牛肉不香吗

网友C:
弹簧线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元买小半斤酱牛肉不香吗

哈哈,是香,但是收集工具是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是香,但是收集工具是病

你已经晚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簧线怎么做的?

把线缠绕在骨架上,然后热风均匀加热至线软化的温度就行了,然后凉水冷却,去掉骨架就成了,有时间我在发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470-1-1.html

网友:
这种表就是携带着比较方便。

楼主:
已经病入膏肓,指针表十几个,数字表也十几个了,真正用到的也就两三个,还有个NANKING-MF47放的时间长了表头线圈断线了

网友:
工具多是好事,就怕平时不收,找啊找,找不到用

网友:
这个可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线缠绕在骨架上,然后热风均匀加热至线软化的温度就行了,然后凉水冷却,去掉骨架就成了,有时间我在发 ...

学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
笔式万用表用着倒是非常方便,只是能做好的厂家凤毛麟角,一般存在着不耐用或者性能不稳定、安全性不足等多种问题。

网友:
这玩意儿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线缠绕在骨架上,然后热风均匀加热至线软化的温度就行了,然后凉水冷却,去掉骨架就成了,有时间我在发 ...

又学一招啊,你这真是一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