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艺A6 A7锂电磨外接电源启动 威克士电池转大艺A6电池

楼主(2024-09-09):
右侧正极20V,左侧两个引脚连在一起接负极即可通电

买的威克士电池转大艺A6,A6/A7电池通用,里面转接板就是负极直接连接负极旁的检测线

网友A:
啥意思?检测是摆设直接拉低就绕过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检测是摆设直接拉低就绕过检测了

对,本身就没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