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凯隆全波段收音机:Kaide KK-M6036,按键失灵求教

楼主(2024-09-09):
这个收音机是单位发的,型号是凯隆全波段收音机KK-M6036,最近发现数字按键失灵了,要么是连键,要么就是按7出8,拆开也没整明白是按键的问题还是哪里问题,特求教论坛大神

楼主:
不只是一个按键,是好多都有这种故障

网友:
主板与按键板对比,按键板看上去就不舒服,是否灰尘+受潮造成的,先把按键板清理一下。

网友:
这微动开关怎么跟鼠标里的差不多

网友:
这收音机能插卡,应该是后期的产品,看着做工有点粗糙

网友:
现在听这个的少了

网友:
更换质量好的微动开关才耐用。

网友:
这单位福利真不错,还发个收音机!

网友:
换按钮吧  感觉像是6*6*4(高度),可以用卡尺量一下高度。买了以后直接换就行了。肯定是时间长了按键氧化了。

网友:
偶尔听一下收音机还是挺不 错的

网友:
拿个万用表,按下开关时测接通电阻是多少不就清楚了

网友:
仅次于德生的名气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按键受潮所致,也可以先清洗一下板子,如果故障依旧,换掉全部按键。

网友:
大概率微动开关触点氧化了,网上卖一些回来,全部更换即可

网友:
这个做工有点粗糙,优点是轻触按键不是锅仔片。把轻触开关换掉试一下

网友:
首先测一下微动开关,看看开关是否好用。如果开关好用,再看看电阻。有些按钮是根据不同阻值来确定按键的。就是有很多电阻串联,短接地和不同的电阻,来确认按下的按键。

网友:
每个按键连击数十次,如没效那就更换

网友:
什么单位啊,竟然发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