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特朗OTL-YZ220\80-T5节能灯电子镇流器拆解

楼主(2024-09-09):
捡到一电子镇流器,打开看看

网友:
两个pcb简单合并成一个了

网友:
山寨客厅大灯的整流器,用料还不算太差

网友:
两边功率不一样。

网友:
里面竟然是一大一小两个变压器,看标题我还以为是欧司朗,结果是欧特朗

网友:
竟然是2路输出的

网友:
25w十50w两路输出,专用整流器。

网友:
看着做工不怎么样

网友:
这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大厂 果然不同,山寨的 一般是一组电路 拖2个变压器

网友:
我还以为是欧司朗,结果是欧特朗

网友:
中规中矩的做工,一般般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以为是欧司朗呢

网友:
拼版的电子镇流器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欧特朗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