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不能上网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4-09-09):
目前情况是有的电脑自动获取ip  网页无法打开 但是微信与qq能正常使用  网络显示正常 ping正常  这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求解
还有一个更奇葩就是一个路由器接三个电脑均自动获ip    两个正常上网一个无法上网   无法上网电脑查看路由器后台正常  手动设置ip 与DNS可以上网  排除ip冲突 特意设置与自动获取ip一样地址也能上网   无法上网这电脑直接接光猫自动获取又能正常上网懵逼了  求大佬解答

网友:
reset一下winsock应该可破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提示符,输入:
netsh winsock reset
然后回车

网友A:
换一个浏览器试试看比如谷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浏览器试试看比如谷歌的。

换了用的就是谷歌也是不行

网友:
用工具软件修复一下DNS

网友:
看看是不是系统时间不对

网友:
一样的操作系统吗?看上去还是IP冲突的样子

网友:
360修复网络功能……

网友:
手动设置ip和dns地址么好了   如果是台式机的话   局域网共享还方便一点

网友:
遇到这种无法解释的问题时,一般是重装系统,简单粗暴!

网友:
qq能登录,网页打不开,一般是dns问题。手动指定dns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手动设置  IP地址和 DNS。或者下载360修复(能自己搞不推荐用360,装了老机器会变慢)

网友:
DNS相关问题,手动指定一下DNS服务器试试

网友:
这事交给360即可

网友:
重装系统,一般能解决

网友:
我看着也像是ip冲突
是不是有多个路由器串联啊

网友:
DNS
字数补钉

网友:
手动设置一下DNS就好。

网友:
dhcp 里指定 d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