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米沃奇M18电池求助

楼主(2024-09-09):
小鱼拍卖到1个米沃奇m18电池收货后
尾灯闪,测量有一组电芯电压0
然后更换了同容量同内阻,把电压调到一致,
但尾灯还是闪,然后网上说短接1-4脚复位一下
试了也没用,短接4-5脚也没用,麻抓了难道必须用原装充电器才能激活吗?

网友A:
你的图片上,从左到右,12345,短接一下25,在按那个键,应该不会在闪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上,从左到右,12345,短接一下25,在按那个键,应该不会在闪灯了

你说的2-5就是我说的1-4脚没用,我看网上2-5短接复位都是绿板,没用红板担心红板要不就是带锁要不就得拆下来放完电再装机。黄鱼买了原装充电器回来发现是打孔机。。。主控芯片没了。。。用充电器激活方案算是废了

网友:
不知道你是无刷的机器还是有刷的,要是有刷的趁早下面装个大艺或者牧田的取电座,大艺牧田重新组新电池不好吗
米沃奇的二手电池根本不考虑,你换新电池之后别的电池还是旧的,不匹配,要换一起换最好

网友B:
求助,怎么用大艺电池接米沃奇18V手电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45800
(出处: 数码之家)

要看你是多钱买的米沃奇。。。要是百十来块钱买的洋垃圾就没必要买了。。。
直接买个大艺的取电座,然后用自攻螺丝拧到米沃奇的电池座位置就行了,
另外需要两个10k的电阻。。

米沃奇M18的主控,有4个脚,只接正负极是不能启动的,需要接电阻。
2、其次原来负极旁的脚位是要搭+极。
3、最后用10K以上电阻接正极即可外接电源转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7550-3-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怎么用大艺电池接米沃奇18V手电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6992&f ...

我这是准备捡个螺丝线组个手机的节奏,显示打黑108捡漏了个2801接近于全新的无刷手电钻,打黑之前准备改个大艺电池上,结果,收货成色太完美了,内部零磨损,强迫症又去拍了闪灯专用电池55,为了激活电池又去买了何专用充电器35,结果充电器掉坑了,是打孔机,。。昨天手巧又拍了俩有刷起子机2656

网友(2025-05-16):
引用 网友B:
求助,怎么用大艺电池接米沃奇18V手电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6992&f ...

充电也这样短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