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电瓶车充电器 随车受震动造成虚焊现象

楼主(2024-09-09):
之前拆开修过,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老贴,这次拆开是因为风扇装反了,所以准备拆开重新装一下。
拆开后检查了下上次补焊点,都很正常,结果发现其它还有很多裂开了,看来之前大意了,连整流二极管管脚都裂了,看来充电器在电瓶车上受震动影响还是蛮大的,建议类似情况的车主也要检查下,这类故障肉眼不太看的出来。
重新补焊好,交给LD.

楼主:
输入整流二极管,mos管,散热器,输出整流管这些焊脚都裂了

网友:
充电器炸掉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震动导致虚焊,尤其是变压器个功率管,充电器放后备箱震动太大。还有就是下雨进水

网友:
这是拿什么拍的

网友:
谢谢分享。我那个充电器两年多了,现在不转灯,该去检查看看了。

网友A:
这焊点放大效果不错啊,用的什么放大镜?

网友:
单面板是这样,容易震动虚焊

双面板就好多了,因为空洞里可以进锡

网友:
所以充电器说明书会提醒不要随车

网友B:
所以说,封胶,灌胶的好处就体现了...................特别是充电过程中,给你下一场雨,封胶,灌胶的可以有效的解决烧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雅迪原装电动车充电器,电路板全灌胶,放在后备箱,天天抛2年多没事,就是2A充电感觉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封胶,灌胶的好处就体现了...................特别是充电过程中,给你下一场雨,封胶,灌胶的可以 ...

封胶的也一样的会虚焊,关键是封胶的有问题基本就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焊点放大效果不错啊,用的什么放大镜?

手机,手机有个显微镜功能,但是感觉没有微距好用,有显微镜的又没有微距功能,厂家应该再增加一个镜头

但是有显微镜和微距两个镜头的手机好像没有

网友:
这微距效果不错

网友:
感觉是焊锡质量问题,一般虚焊会发生在大重量的零件上,小重量的零件不太会。

网友:
电烙笔 加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当年电视机行输出变压器经常这样,热胀冷缩造成的吧

网友:
建议类似情况的车主也要检查下,这类故障肉眼不太看的出来

网友:
有些灌胶的也会虚连

网友:
充电器随车就容易有这个问题

网友:
看样子晚上回去应该把充电器放小棚了,就是太不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