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两年的时间,工作电脑鼠标左键点击量超200万次点击了,累计611公里行程

楼主(2024-09-09):
统计时间大概是两年,22年开始统计的,中间有几个月段时间没有统计到,次数应该早就超过200万次了
鼠标左键200万次,右键才10万次,比中键还少,毕竟画图中键使用频率是比较高的。
键盘敲击的次数还比不上鼠标左键,主要工作也不是在码字上面
滚轮的使用次数也暴多,毕竟画图缩放图像和上网都要依赖,滚轮的都450万次了,都没见滚轮出现异常,不太理解论坛为什么纠结光栅滚轮还是机械编码器。
侧键几乎没什么用,两年时间才点了1500次,这还是算两个侧键总和的。
鼠标总共走了611公里的路,路程还挺遥远的。

200万次按两年720天算的话,一天的点击量才2777次,也不算多。
如果除去节假日,出差不在办公室的话,扣掉200天左右吧。一天的点击量也就是4000-5000次左右,这点击量还不如一局英雄联盟来得多,所以总有人说办公低端鼠标总用不坏,那时因为办公鼠标只能用来办公,办公要把鼠标用坏,那还真挺难的。

另外我的鼠标的微动是1.5亿次的机械寿命,理论上说能用到入土还点不完。

网友:
1.5亿,太厉害了。厂家咋测的数据呢?

网友A:
我用光开关的鼠标和键盘了,机械的还是会不良

网友B:
这软件能统计之前使用的么,可以看老化

网友:
这应该得一直软件常驻后台才能统计鼠标键盘动作吧

网友:
微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这软件是开机启动后台常驻的吧...

二○二四年九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光开关的鼠标和键盘了,机械的还是会不良

机械寿命你就放心用吧,办公真可以用十年八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软件能统计之前使用的么,可以看老化

肯定不行的啊,你可以现在就去下载这个计数器,开机启动后台挂着就行了

网友C:
干啥工作的,中键能点机180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啥工作的,中键能点机1800次

画图建模设计类的中键是刚需啊,转视角都是用中键的

网友:
还好现在是光电鼠标,要是用之前的机械滚轮鼠标那滚轮触发次数比左键还要多得多.

网友D:
很不错的参考数据,估计没有多少具体关注过这个数据。

我的罗技换个左右键了,应该是品控问题。

网友E:
啥牌子微动,多少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的参考数据,估计没有多少具体关注过这个数据。

我的罗技换个左右键了,应该是品控问题。 ...

罗技微动就这样的了,久了会坏的。

网友:
是星际争霸的高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牌子微动,多少大洋

凯隆紫金微动,这微动有点贵,你到某宝搜一下吧,一个8块钱到10块钱

网友F:
机械编码器是以前50元以下是主流的时候,大概轮子用的二次料,按中键爱断轴,毕竟那个结构是硬伤,你能做建模肯定不会不懂。后期不断轴了又出现编码器用多回滚,再后来被骂多了开始用贵的编码器才开始解决问题

一句话概括就是以前坏怕了,以前指二十年前左右

到现在单纯就是手感差异,编码器的中键需要把轮轴压弯,多少会硬一点,但光栅虽然结构对称,也越来越多使用硬的微动,半斤vs八两了,要完美只能老光栅的或者个别新光栅改中键微动,要求不高那就是编码器比光栅更容易买到正常中键

然后就是,不触发作为寿命终点已经不合适了,手感差就可以换,办公也是,我Creo和CAD都是按War3的速度来,左右手并用,旁边站个人根本看不清我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械编码器是以前50元以下是主流的时候,大概轮子用的二次料,按中键爱断轴,毕竟那个结构是硬伤,你能做建 ...

我平时用的鼠标太过于依赖鼠标中键,鼠标中键触发力度都很硬,我基本是不用的,我都是把鼠标的dpi键改造后来用,当然dpi键的位置和微动都必须是正经微动,且不硬的,如果是硬的我都会改成软的微动,毕竟工作的需求,我现在用的鼠标的中键(dpi键)测试过触发的力度只有50克力,属于最轻的力度了,按的一点都不费劲。

网友:
鼠标确实很耐用,办公一般用不坏。但是鼠标编码器也确实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其次就是左键变双击的。而且也由于缩成本问题,中键也一般会用低档次的微动。我现在使用的g100s都有7  8年中键现在经常变双击,不过平时用的少凑合着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