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华为好望c3050ip网络摄像头连不上电脑

楼主(2024-09-09):
从二手平台上买了一个华为好望c3050ip拆机的,海思3516av100方案。
这个摄像头我用网线直连电脑,12v电源供电,没有网口指示灯,拆开主板灯是这样亮的。
我抓包到IP发现有两个,一个192.168.5.2,一个192.168.0.120。
当我把电脑本地连接网段改成0网段时,能在抓包软件上看到一次应答,但也就只一次。随后我ping了一下192.168.0.120,无法ping通,显示请求超时。用ie访问此ip显示拒绝连接,用官方软件和第三方ip扫描工具都搜不出来这个ip。
当我改成5网段时,也能看到应答,可以ping通,用第三方ip扫描工具能扫到,官方软件却不行,用ie访问该ip显示无法连接。
我看了下这俩IP的mac地址都一样,但不懂为什么有两个IP,而且摄像头通电时arp协议先由192.168.0.120发出,后面又变成192.168.5.2,去寻找9网段的

网友A:
搜了下你说的型号是室内半球 这个通电后连接交换机 交换机数据灯闪的慢是软件和摄像头没有数据通讯 不闪烁说明摄像头是坏的 表明摄像头和叫环节之间没有连接 闪得快就是连接正常  交换机灯就这么三种模式 别的我就懂了 摄像头通电连接交换机灯不亮差电源 查网线通不通 都没问题直接换摄像头

网友:
有没有恢复出厂功能,或者华为里搞固件包用烧录工具重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下你说的型号是室内半球 这个通电后连接交换机 交换机数据灯闪的慢是软件和摄像头没有数据通讯 不闪烁 ...

我下载了官方文档,里面说可以直连电脑。家里没有交换机跟路由器,看不了灯,这个主板上的灯倒不会闪,但是抓包也能看到应答

网友:
不会玩的路过看看。

网友:
连接电脑的话需要安装一个插件吧

网友B: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C:
先恢复出厂,用机子品牌的默认地址登录看。不行就是其他问题了。
我之前就有过两个大华的,开机能闪红外灯,恢复出厂也闪灯,但是无法ping通。直接扔了。

网友D:
好像是要新安装驱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要新安装驱动的吧

我在官方文档里好像没看到要装什么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恢复出厂,用机子品牌的默认地址登录看。不行就是其他问题了。
我之前就有过两个大华的,开机能闪红外灯 ...

哎,以后这种拆机东西真不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着不错

这玩意刚发布时好像一两千

楼主:
此贴终结,该摄像头少了一个电源板。图是别家同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