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电池单串电池容量低维修

楼主(2024-09-09):
手上有一组铁塔48v30ah电池,第14串电池容量低了大概还有18AH左右,充电放电都是它最快,想着能不能单独并联一个佳仕凯32140电池可以凑够30AH,这样可行不。

网友A:
把所有电池均衡到相同电压就可以

网友:
先按楼上说的均衡一下看看,还是这样,可以单组替换掉,内阻要差不多。

网友B:
铁锂不建议并联使用,拆出来单独买一个电池换上去,铁锂特性会造成内阻小的电池会先放空,充电时也是内阻小的先充满,如果放电是超过单体上限的,三五十个循环后电池就会鼓包内阻急剧上升,此时另外的电池开始遭遇同样的问题,直到所有并连的电池全部鼓包。

建议是可以用大单体就用大单体,冲放电电流不超过单体0.5C的则可以多个单体并联使用而不会损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电池均衡到相同电压就可以

我试过单独充那块电压低的电池没有用,跑起来最低电压还是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锂不建议并联使用,拆出来单独买一个电池换上去,铁锂特性会造成内阻小的电池会先放空,充电时也是内阻小 ...

1200w的电车起步电流要去到35A,这个方法估计不长久

网友C:
清风BMS可以代替小东吗?这个好像显示功能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清风BMS可以代替小东吗?这个好像显示功能更好

轻风和小东支持的是不同的蓝牙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风BMS可以代替小东吗?这个好像显示功能更好

一样的,就是个小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轻风和小东支持的是不同的蓝牙模块

确实是这样,昨天试了一下,轻风能够发现铁塔电池,但是连接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这样,昨天试了一下,轻风能够发现铁塔电池,但是连接不上。

想用轻风小程序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5935-1-1.html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5935-1-1.html

网友:
楼主,铁塔电芯怎样从铁壳里拿出来?我的48V20AH也是有一块电芯不良,估计电池有点鼓包了,套得很紧,拿不出来

网友:
拓邦的蓝牙怎么破解啊

网友(2025-05-02):
铁塔的盒子里面很紧凑,再放一片进去恐怕没空间了

网友E:
把原装保护板拆了扔了。换成极空0.6A主动均衡的。

网友(2025-06-03):
引用 网友E:
把原装保护板拆了扔了。换成极空0.6A主动均衡的。

骑的时候放电时压差还是会大的吧?

网友:
要看你其他电池容量和内阻,都一致的情况下,尽量选同品牌的电芯整组更换。且记得要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