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乐达线性电源开机后电压最高值34V,然后一点点的降到到0V

楼主(2024-09-09):
这个电源开机后电压最高值34V,然后一点点的降到到0V,这个是啥故障

网友A:
估计是电容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容引起的

主滤波电容不好用了?

网友B:
主电源的保险烧了?

网友:
有可能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C:
先确定是表头问题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D:
输出电压不稳或有短路引起关闭输出,保护了。

网友E:
这是在哪里啊?哪来这么多杂乱的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在哪里啊?哪来这么多杂乱的电线

铜铁拆除现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电源的保险烧了?

没有烧,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是表头问题还是板子问题

显示仪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压不稳或有短路引起关闭输出,保护了。

电位器损坏会不会造成这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