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辆平衡车

楼主(2024-09-09):
两年前给孩子买的平衡车,许久没有玩了,蓝牙也没法连接了,现在一拿出来玩充半个小时就充满了,然后玩10分钟就没电了,怀疑电池有问题,拆出来看看。里面总共有20节电池,两并10串,看标签是2200毫安的单节,带均衡板。电池都测量了一下,都在2.9~3伏之间,没有问题。难道是充电器有问题,我怎么这么笨,可调电源充了一下,能够正常充电没有问题。谢谢观看,接下来要检查充电器了。

楼主:
不知道这个蓝牙板能不能修理,或者干脆买一个来替换。

网友:
现在平衡车吃灰的情况比较多,要么出故障了要么孩子的时兴感消失了

网友:
蓝牙应该可以修的

网友A:
我们家还有两这玩意在家吃灰。一直想去掉了,怕放家里是一个安全隐患。孩子又有点舍不得

网友B:
不用检查充电器了,这种通用款的都是电池不饱和了,量电压没用,你这是后期出的产品,前期出的底壳是铝合金的,非常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家还有两这玩意在家吃灰。一直想去掉了,怕放家里是一个安全隐患。孩子又有点舍不得 ...

这种电车还是比软包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检查充电器了,这种通用款的都是电池不饱和了,量电压没用,你这是后期出的产品,前期出的底壳是铝合金 ...

铝合金的价钱肯定要翻倍了。

网友:
肯定是有电池不行了,一节一节测吧

网友:
看下结构如何

网友:
听你说的现象,是有点像电池问题。

网友C:
蓝牙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D:
这种平衡车的主板除了功率管还有啥利用价值?

网友E:
平衡踏板车家里还有两台,都是螺陀仪坏了,又舍不得扔。不知哪里能找到维修方法?

网友:
电池问题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起什么作用呢

放歌曲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平衡车的主板除了功率管还有啥利用价值?

玩,我就很喜欢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衡踏板车家里还有两台,都是螺陀仪坏了,又舍不得扔。不知哪里能找到维修方法? ...

是不平衡了吗?看能不能重置一下。

网友:
我有两个僵尸车,废品站30一个

网友:
我已经取下来制作了蓝牙音箱,开机提示音那叫一个洪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