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解钻石牌吊扇FC-7048(铝线圈)

楼主(2024-09-09):
2024年9月9日

单位换下来的吊扇(工程货),出于好奇,拆一个研究一下,这是第一次拆吊扇。

就是这货,用表测电容2uf没事,有一个线圈没了阻值,肯定烧了

打开一瞬间,目测依颜色以为外边的是铝线圈,里面的是铜线圈,用小刀一刮,呵呵,全是白色的,都是铝的。
==============
这真是个万物可“铝”的时代

网友:
想不到钻石也这么堕落了!

网友:
铝包铜  已经堕落成山寨品牌了

网友:
吊扇界的大牌也偷工减料了

网友:
现在技术铝线问题不大的。。。
老物件用得久很重要的原因是线圈浸漆了,震动不磨损,还导热。。。
而且以前是电感/电容调速器,相比可控硅调速,线圈不发热。一般性公家单位家里都只开2~3档。。。

就现在2024这年头这么多神奇的事,一堆堆没用的玩意。。。
学校吊扇每年都换新的我都觉得合理。。。

公共场所也可以选用那种带网罩:吸顶风扇楼顶扇360度摇头吊扇天花吊扇家用工业宿舍学校工程

网友:
优点——可以做到很轻。
缺点——超负荷能力差。

网友:
已经堕落成山寨品牌了

网友:
钻石名牌啊

网友:
猛的一看和楼主的感觉一样,以为外边的是铝线圈,里面的是铜线圈,原来全是全是铝的。

网友:
已经进入铝线的年代。

网友:
现在的钻石 长城 万宝 都是铝线货

网友:
这种绕线方法还是比较好的,老式的都是一层压一层,就像380伏电机哪样……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啥铜包铝,铝线直接刷的铜色的绝缘漆

网友:
郭嘉缺铜,请大伙理解

网友:
以前的老牌子也做铝包了。。。。。。。

网友:
现在电机好像都么有铜线了

网友:
很多人一看到铝线就说东西差,很多产品用铝线代替铜线是经过严格验证的,不是直接一比一替换,要么增大线径要么增加股数。

网友:
现在的装修用的起重机马达基本都是铝线圈,开2分钟要休息10-15分钟,久了必烧

网友:
两种铝板的铜色燃料批次不一样,所以颜色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