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自制弹簧线

楼主(2024-09-09):
拆解个手感不错的笔形万用表:ANENG A301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31&fromuid=1561371
(出处: 数码之家)

买了个笔形表,黑线很容易缠绕,不方便,就把黑表笔线做成弹簧线,这下清爽多了,有坛友希望做个制作教程,就发个帖子说一下,做表笔线时忘了拍照,

就找了根线重做一根,很简单,找个耐高温的圆管,一般要比实际要的圆圈直径的一半左右为好,因为松开之后会回弹,做成的效果也因线而已,

硬一点塑料外皮做成后弹性就大一些,拉开后回弹效果好,软一点的线拉开后回弹效果差些,把线紧密缠绕,用耐高温胶带缠绕头尾,

一般用热风加热温度为150°C-200°C左右,从低到高试着来,看线的材质。边转动圆管边均匀加热,最后可以慢慢放凉,也可以用自来水冲凉水降温

网友:
绕在圆杆上以后需要加热到一定温度下稳定一段时间,然后迅速冷却,基本上就能够定型。

网友:
感谢分享~不过好的线貌似也不好买

网友:
又get一个新技能

网友A:
做过几根,用的不长久就没形了,还是和线皮材质有关

网友:
电话线一样的学会了

网友B:
买一根几块钱。航空头弹簧线拉直5米才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根几块钱。航空头弹簧线拉直5米才8.5

现在的产品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买不到的,还可以定制,但是DIY的乐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几根,用的不长久就没形了,还是和线皮材质有关

线皮材质,还有加热的温度是关键

网友C:
电话线里边有钢丝,所以能长久定型,这种没钢丝的肯定不行,时间长久变回来了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

网友:
这玩意应该跟塑料材质有关系,当时把充气泵的气管绕了热水里泡,效果不明显

网友:
学习了,原来弹簧线是这样做的

网友D:
前面跟工厂里生产工艺差不多,最后还缺一个步骤,要把线反着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话线里边有钢丝,所以能长久定型,这种没钢丝的肯定不行,时间长久变回来了 ...

为什么我拆的电话机听筒线里没有钢丝啊?

网友:
这万用表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话线里边有钢丝,所以能长久定型,这种没钢丝的肯定不行,时间长久变回来了 ...

以前卖过电话机,现在还有几十根固定电话的手柄弹簧线,里面没有钢丝,只是里面的的结构还是比较特殊的,手柄弹簧线里面是四根细线,细线是多股细铜丝缠绕在丝线上的,多股细铜丝又是一种感觉很蓬松的绞合结构,这样的结构让手柄线基本不会因为多次弯折而断线,然后细线外皮比较硬,类似现在的特氟龙外皮硬度,所以,靠这四根线的硬度支持,弹簧线可以有很好的弹性和持久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跟工厂里生产工艺差不多,最后还缺一个步骤,要把线反着绕

这会没事,试着反绕了下,果然弹性要好很多,只是出线位置要重新制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