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外接固态硬盘为什么不认盘

楼主(2024-09-09):
求助解惑:
我买了一个二手的MSATA固态硬盘,装进MSATA-SATA盒子,作SATA硬盘用。现在的问题是,用SATS-USB线接到电脑,不能认盘。将这个SATA盘再装进SATA移动硬盘盒然后连接电脑就可以认盘了。(注:SATA-USB线接其他硬盘是正常的)

网友:
易驱线的问题吧。供电不稳定?

网友:
蓝色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供电问题,第一张图看似是USB2.0的接头,2.0的话,供电不够。

网友:
易驱线供电不足,一般旁边会有个dc口。需要另外接电源供电

网友:
插后面主板上蓝色usb

楼主:
楼上大佬的回复有道理,我查看了这个MSATA固态硬盘,电流是2A的,比我手上的其他硬盘的电流都大。

网友A:
这种msata硬盘电流这么高的吗

网友:
不喜欢这种接口的硬盘盒,感觉还是USB口或C口的好些

网友:
供电不够吧

网友:
是因USB2.0线和USB3.0线能提供的电流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msata硬盘电流这么高的吗

也许是老的型号吧。

网友:
你这通过层层转接的性能有损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msata硬盘电流这么高的吗

电压低电流就要高

网友:
这明显是供电不稳的问题。

网友:
只能排除法了,数据线,硬盘盒,硬盘

网友:
供电不足是这类移动存储的首要问题,坏盘的产出也是此原因。

网友:
先转sata,再转usb,最大可能是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