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家用万用表推荐

楼主(2024-09-09):
杂牌万用表,测量不准,最大的问题是插头接触不好,测量干电池电压一会1.5X,一会1.3X,测量电阻更是一侧一个数据,平时也用不到其他功能,就电压,电阻,偶尔测个小电流。

VC830L拆机帖

我估计是万用表旋转盘脏了,时间一长接触不好,进而导致测量不准确,有没有没有机械旋转盘的全自动万能表?

大家有功能简单耐用的万用表推荐吗?

网友:
我的拆机帖有个9.9元的伊莱科,我日常使用也够了。

网友:
家用要买个稳妥的,起码不能是小厂的,更不能是便宜货。

网友A:
我买的二手的本论坛里买的 优利德890D用了三四年了质量就是好 买过尖的表笔 质量没原机带的好 50多块钱买的

网友:
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楼上30包邮的就很不错

网友:
胜利吧。紫薯布丁

网友B:
贵的这个如何,神机之一,耐用准著称,皮实手感也可以。

便宜的也有30元闲置散新的,声音小一点实用。

网友:
买个全自动的,没有档位开关,就两三个按键,不容易接触不良,也可以买个名牌的自动档的,也不错,档位金手指镀层厚,表笔插孔厚实不易氧化

网友:
几千块的手机咱都买,才用个两三年,生产力工具花个几百不过分吧,而且能用十几年以上!

网友:
买个优利德的

网友:
胜利优利德都行,买那种七八十块钱的

网友C:
一百多的自动量程表,胜利和优利德选一个。如果不太会用,再备个炮灰表。

网友D:
买啥新表,接触不良么,刮刮干净夹夹紧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贵的这个如何,神机之一,耐用准著称,皮实手感也可以。

179挺好的,有更好的了?
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啥新表,接触不良么,刮刮干净夹夹紧还能用

我估计是旋转盘脏了,时间一长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二手的本论坛里买的 优利德890D用了三四年了质量就是好 买过尖的表笔 质量没原机带的好 50多块钱买的 ...

旋转盘接触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百多的自动量程表,胜利和优利德选一个。如果不太会用,再备个炮灰表。 ...

全自动,没有机械旋转盘,就不存在接触问题,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