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拓邦3.35上位机以及注册教程

楼主(2024-09-09):
购买主题 已有 124 人购买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6 家元 才能浏览

网友:
买了,但好像又没买!是复制到记事本然后改成VBS?

网友:
买了  不会弄

网友:
没有见过3.35版本的上位机,都是1点几版本的,也不用注册

网友:
不会玩python  的怎么办?

网友:
1.55的不能用吗

网友:
我用的1.59版本,卖家送的,免费,不用注册,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
下载了没法用,python脚本无法运行,提示语法错误,行连续字符后出现意外字符啥的。。。

网友A:
咋不顺带着把ph3软件也上,网上找的都不能用这脚本。白买了这上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不顺带着把ph3软件也上,网上找的都不能用这脚本。白买了这上位机

我下了N个版本的python,装了删,删了重装,折腾两天,都是提示语法错误,这个脚本根本无法运行,白花60多家元。。。哎
用其他脚本测试过装的python都能运行,说明安装的没问题,就是这个脚本有问题。
老版本的python可能pip装不上,现在装的3.8.6rc1 ,还是无法运行这个脚本

网友B:
楼主的脚本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没有说明使用方法。
我来补充一下吧。
Python3.8.1以上都可以;
代码保存为new.py(自己编);
打开CMD,CD到保存new.py文件夹,用python new.py *********运行,
图中000000换成你的机器码。
大功告成。

网友:
Python3.8.*至3.11.*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脚本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没有说明使用方法。
我来补充一下吧。
Python3.8.1以上都可以;

成功,十分感谢

网友C:
发现3.35界面确实好看了,选项也多了,但是参数设置都只有读取,没有写入设置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现3.35界面确实好看了,选项也多了,但是参数设置都只有读取,没有写入设置的功能。 ...

对的,只能在换电测试项关充电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只能在换电测试项关充电检测。

你的电池能改RTC时间吗?我的电池保护板排线拔了加焊个外置蓝牙,重插上电后保护保时间变成2020年了,关闭RTC后就变成2015年,上位机用1.568或3.35在历史记录的RTC设置里同步电脑时间或手动设置RTC时间都显示设置时败。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让时间正常,RTC时间正常查个充放记录报警记录还是方便些,GPS4G模块保留也能记录个总行驶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只能在换电测试项关充电检测。

因为我电池里面的板子是拓邦10mos,4G和GPS模块用排线连的那个版本,板子上没有主板小电池座,只要拔线就掉时间,上位机里改时间的功能也不正常改不了,挺麻烦的,看其他版本的保护板上面都带个小钮扣电池,有主板小电池的应该拔排线不会掉时间。就是找不到办法怎么修改设置时间才行。

网友:
成功,十分感谢

网友(2024-10-17):
我再次来给楼主正名却是可以用 计算机专业搞了2个小时,主要是机器太慢。多年没有玩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