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大家看看220kV的电缆中间接头有多大!

楼主(2024-09-09):
大家看看220kV的电缆中间接头有多大!

网友A:
这么牛吗?能耐220kV的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牛吗?能耐220kV的电缆?

化工园区新建项目供电,在化工园区,走架空线不可行,只好走地埋。

网友:
一般的接不了,要有对应资质。干这个之前很挣钱,现在不知道什么行情。

网友:
接头要烧火?

楼主:
加热、挂锡

网友:
和一个小炮弹一下,真的是头一次见

网友:
这个接头,比大腿还粗。

网友:
这接头确实是很大的哦。

网友(2024-11-19):
屏蔽层,绝缘层热缩。

网友B:
记得以前修理CRT电视机时,27KV高压线的接头的绝缘最不好处理,只要处理不好就很容易打火。
不知道这个220KV的电缆接头绝缘怎么处理?

网友C:
导电部分应该不是很大,是外壳绝缘层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电部分应该不是很大,是外壳绝缘层厚吧

对,电压高,电缆芯线就细一些。主要是绝缘层做的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修理CRT电视机时,27KV高压线的接头的绝缘最不好处理,只要处理不好就很容易打火。
不知道这个220K ...

工艺流程相当复杂,要求心细

网友:
这接头接一下,连人工需要多少钱!!

网友:
使用的材料有可能差了点,俺们的10KV的接头也就大了不到一倍,材料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