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支持双调光的LED驱动

楼主(2024-09-09):
闲逛 看到一个LED驱动很不错,支持两种方式调光 ,最主要的是支持电压可以从3V-50V。非常的不错。做工也是非常哇塞。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隔离电源供电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输出区间大,很灵活呀,适用场合多。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这电源看起来挺好的。

网友:
看外观就不一样

网友:
双光还隔离,好。

网友:
用料比灯具自带好,隔离恒流方案。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A:
那个输入端的“PUSH-DIM”是什么功能?

网友:
是不是铜线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输入端的“PUSH-DIM”是什么功能?

调光 可以用通断的方式调光,0-10v那个有个专门的配套旋钮 可以无极调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光 可以用通断的方式调光,0-10v那个有个专门的配套旋钮 可以无极调光

做工真好呀0-10v那是接电位器调光吗?

网友:
难道是出口专供?

网友(2024-11-15):
引用 网友A:
那个输入端的“PUSH-DIM”是什么功能?

接复位开关,长按调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