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车把生锈了,怎么办?

楼主(2024-09-09):
是否有必要给车把重新喷漆?

如果不喷漆,这车把是否有可能烂断?
各位对此有什么看法

网友:
说的有点模糊,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车把,一般车把用料都挺厚的应该锈不透

网友A:
会生锈的车把,车子一定不贵,你想骑一辈子吗?

网友:
没事我保证不会断

网友B:
用油性记号笔涂抹一下。

网友:
这什么车把?自行车??

网友:
要是完美主义者的可以考虑重新打磨了重新上漆,环氧漆更好点

网友C:
其它地方全坏完烂完了。车把都还没锈穿。你怕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它地方全坏完烂完了。车把都还没锈穿。你怕什么?

自行车哪些地方容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油性记号笔涂抹一下。

油性记号笔能当油漆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行车哪些地方容易生锈?

三角架最下面那里。踏板轴那一块一直到后轮轴那里。只要漆面掉了。绝对生锈。。

网友:
用砂纸打麽一遍!!!

网友:
没事,用到自行车散架,车把都不会掉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生锈的车把,车子一定不贵,你想骑一辈子吗?

扎心啊老铁,

网友:
羽毛球拍手柄缠绕带缠一下。或是直接电工胶布缠一下都可以。

网友:
电池用坏了,车把也不会锈断

网友:
打磨喷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