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魅族E3屏幕更换,E3可以重获新生了

楼主(2024-09-09):
魅族E3这款MP3是青春的回忆,音质没得说,操作也很人性化,虽然保存的挺好,但架不住OLED天生的特性,寿命就那么长,一直有个愿望,能把它复活,首先感谢skip005 等论坛大神提供的思路,个人非常佩服老一辈电子爱好者的精神,能够大胆尝试,分享经验,在论坛大神们的思路下,经过几次尝试,初步完成了容易改装的屏幕套件,目前正在测试,有进展在本贴直播,有可能翻车,如果翻车就当给大家提供一个借鉴了。

预期目标如下:
1、拆卸要简单,由于拆卸主板有很大概率会将锁定键弄坏,尽量只拆卸上盖就能完成。
2、屏幕要好买,量大,而且方便更换,亮度要够,而且亮度调节功能要正常。
3、套件对正定位方便,焊接要简单。

根据以上目标,选择了以下方案:
1、空间:由于屏幕区域的空间狭小,转接板使用FPC柔性PCB制作,器件使用TSSOP封装,原有屏幕支架尽量保留,以保证定位精度和稳定性。
2、功耗:逻辑器件使用MP3逻辑3.3V供电,功耗越低越好。
3、屏幕:目前0.96寸的屏幕大部分主控为SSD1303和SSD1306,接口为FPC软排30pin,颜色有蓝色、白色、黄蓝双色选择,而且价格便宜好买,就算老化了,直接换新的就可以了,就按照这两种屏幕进行适配。

过程直播:

1、根据skip005 原帖评论中的飞线图,屏幕飞线测试有显示,但发现屏幕亮度有点弱,对比发现,厂家屏幕有经济型(亮度50cd/m^2)和性能型(亮度105cd/m^2),更换屏幕型号亮度提升很多,价格稍贵一点。

2、第一次打样完成,由于量少,单价还是挺贵的。

3、FPC软排线到货

安装示意图

4、器件未到齐,但发现问题,
1)屏幕排线在转接板反面,未来更换屏幕不方便,
2)和MP3的结构接口对齐不太容易,
3)器件还是太厚,安装有可能干涉。

于是改进第二版,1、将屏幕焊盘设置在上层,2、增加MP3焊盘开窗,方便对正。

针对器件的厚度,准备使用激光雕刻芯片封装减薄,保证能安装进去。

提前声明,由于本人工作很忙,所有设计过程都是在业余时间,也就是晚上完成的,精力有限,无法承接改装业务,以上投入尝试纯属个人兴趣,也没指望能有收益,由于器件均为立创商城购买(部分型号需要海外订货周期较长),屏幕也为大厂的高亮度型号(Newvision(新智景)A系列),价格稍贵,如果需求量大,有可能考虑做一批套件,FPC打样和数量关系很大,少量的话预期价格不会便宜(预期价格不低于50元左右),估计不会太多人接受,以上纯属娱乐。

魅族E3 MP3 OLED替换屏幕更换教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860-1-1.html

网友:
有个创新的小mp3也是屏幕挂了,只能盲听了哈哈

网友:
这个换屏幕难度不小,技术不行一般换不了。

网友:
抽屉里还躺着一个不显示的E3。话说回来,即使换了屏,估计也不怎么会用它了。

网友:
技术贴,点赞

网友:
太强悍了,家里也有一个E3,买 了没怎么听。哈。。

网友:
谢谢分享,也有个E3在抽屉里躺着了

网友:
高端啊
感谢分享哈

网友:
我也有个E3在抽屉里放着

网友:
魅族E3的音质确实不错,听说当年这个机子是飞利浦芯片,当年我也有一个,后来用卫星接收机改装成台式的,用了大约半年左右,可惜屏幕坏了,后来扔了。

网友:
这些OLED屏的机器,这么多年下来基本都瞎了。

楼主:
顺便更换了电池,修复成功,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有空整理一贴更换过程。

网友:
就是咱设计的方案,这个仅适用屏幕倒过来安装,正常安装只能处理列偏移,不能处理镜像。

网友A:
美播的  fg100 的屏幕可以替代吗? 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播的  fg100 的屏幕可以替代吗? 差不多吧

这个只能处理倒过来安装的镜像,FG100是正常安装的,装上只能处理4列偏移,需要改动电路的连接才能转换镜像。

网友:
厉害了,这个还能折腾,我还有一台M3, 好久没用了,后来找出来发现电池暴了,把机器胀开了,换上电池,屏幕多了一条线,能播放20个小时。在当年也是一代神机。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电池盖板老坏 现在也是黑屏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电池盖板老坏 现在也是黑屏不开机了

闲鱼上有

网友:
为什么花钱 随便下一个20块的单 下个月就可以白嫖了

而且第一次开fpc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