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秒杀个九阳电饭锅

楼主(2024-09-09):
没什么技术含量,有手就会的,不通电,就一个小东西烧了,换了就行。欢迎新手来抄作业。

网友A:
只是电阻坏了,没有其它的故障?

网友:
L是电阻的意思吗?

网友:
这是个电感。

网友:
看个头是个电感吧

网友:
L100电感一只,你换了个电阻上去也能用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电阻坏了,没有其它的故障?

这个不是色环电感吗?

楼主:
来,看,就是它坏,懂是什么元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电阻坏了,没有其它的故障?

看,楼下有拆机图。

网友:
4700微亨的电感。

网友:
π型滤波的电感

网友:
万用表包浆厚重

网友:
一开始看到色环,我以为是电阻,破拆后发现一堆线圈,应该是电感了。
我啥都不懂,就是瞎说八道。

网友:
换完能用就好,管它是电阻还是电感

网友:
是电源断了吧。直接短接也可以用的。

网友:
是色环电感

网友:
L100挂了?如果我上一坨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色环电感吗?

r表示电阻,L是电感

网友:
这照拍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