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代工马斯特12v有刷电磨拆机(MasterCraft 14.09)

楼主(2024-09-09):
马斯特品牌的12v有刷电磨,由威克士代工生产,通用威克士12v电池平台。废话不多说,请看拆机图。

又买了套威克士的电磨配件,使用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A:
不如东成,看来东成那个12小电磨确实做的可以,我东成12v电磨买来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东成,看来东成那个12小电磨确实做的可以,我东成12v电磨买来不贵

嗯,电机太小了,买回来拆开才知道。

网友B:
电机不行,没啥劲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行,没啥劲儿~

还过得去吧,只要别打磨钢材之类的,那不是这种小电磨干的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过得去吧,只要别打磨钢材之类的,那不是这种小电磨干的活。

我有锐奇的插电的足六百瓦大电磨,摧枯拉朽,磨平一切不服

网友:
小配件用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锐奇的插电的足六百瓦大电磨,摧枯拉朽,磨平一切不服

插220v的基本都是大功率的,啃金属好用的很。

网友C:
390电机没啥力,,自己在做一个,,感觉无刷电机比较有力。找那种带驱动板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390电机没啥力,,自己在做一个,,感觉无刷电机比较有力。找那种带驱动板的电机。 ...

我还有别的电磨,只是这个没辫子,用起来方便点。

网友D:
看内部,做工一般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内部,做工一般般啊,

本来就不是啥好牌子,做工一般般很正常,就怕一般般都没有。

网友:
外面好看,里面糟糕

网友E:
说这种小电磨动力不行的都是菜鸡,不同工况用不同的工具,如果拿这个小电磨去打磨大型钢构的那当我没说,但是用来打磨小东西小部件那就动力过剩了,那怕是用合金磨头去打磨小型钨钢件都是足够了。
我有220V无刷角磨机,350W和120W直磨机,无刷牙机,但是日常打磨些小配件还是用这种充电的小电磨,方便快捷,力道我都不敢开最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476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这种小电磨动力不行的都是菜鸡,不同工况用不同的工具,如果拿这个小电磨去打磨大型钢构的那当我没说,但 ...

是的,视工况选用不同的工具。

网友F:
多少价格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少价格入的?

好像80的样子。

网友G:
不错啊 东西很齐全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啊 东西很齐全
感谢分享

坛上的大多都有这个病,先要有,没用也只是暂时的。

网友:
这个12V的比7V的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