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锂电钉枪修好了!

楼主(2024-09-09):
STC单片机驱动直流电机,为啥驱动不起来? (mydigit.cn) 上次问了一下各位大佬为啥驱动不起来!

后来经过@mmxx2015等多位大佬的指导,搞定了代码!虽然后面是问的AI。

然后画板子,打板!白嫖的嘉立创(电子爱好者的福音盒)!锂电钉枪的控制板打回来了! (mydigit.cn)

这是打回来的板子。

安装好

单片机代码: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 锂电钉枪 使用STC8G1K08

//配置IO口功能
sbit K1=P3^2;   //扳机激发
sbit K2=P3^3;                //钉枪下压
sbit K3=P5^4;                //弹簧到位  电机断电
sbit MOTOR=P5^5;  //电机通电
sbit LED = P3^1;  //状态指示灯

void main(){
        P3M0 = 0x00; //配置P3口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5M0 = 0x20; //配置P5.5为推挽输出 0010 0000
        P5M1 = 0x00; //                                                                                0000 0000
        K1        =        1;                 //
        K2        =        1;                //
        K3        =        1;                //
        LED = 0;
        MOTOR = 0;  //配置电机上电低电平
  while (1) {
      if (K1 == 0 && K2 == 0) {
          MOTOR = 1;  // 启动电机
                                        while(K1 == 0){
                                                LED = !LED;
                                                Delay(100);
                                        }
      } else if (K3 == 0) {
                                        while(K3 ==1){
        //                                                Delay(60);        //延时避免接触K3就停机,弹簧无法释放。
                                                MOTOR = 0;  // 停止电机
                                                LED = 0;
                                        }
      } else {
          MOTOR = 0;  // 默认停止电机
                                        LED = 0;
      }
  }
}

原理图:

单片机使用的STC8G1K08,除了电源占用两个引脚,其它的6个是IO口。
主要是便宜,几毛钱一个,烧了不心疼!这单片机高级应用可以直接使用USB,不过不能设置时钟频率。

代码刚开始就是写的点灯程序,后面论坛的大佬指导+ChatGPT,完成了以上的代码!
有一个引用Delay.h就是一个1ms的延时函数!从STC-ISP上面复制的。

充电就直接外挂了一个4056板子,后面看要不要把LED引出来。
锂电池装了一个保护板,但是估计是保护板买到假的了,电流不够。现在是直接接的18650电池。
电池是PDD买的三单5折的东磁,内阻在14左右,就是论坛很火的那个内阻仪测的!

以上还有优化空间,奈何本人能力有限!
录了一个视频,是以附件形式传上来的,不知道会不会收费!

楼主:
PCB布局 AMS1117-3.3没下料,测试了可以不用!

网友:
高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技术高超,自己可以开工厂了!

网友A:
感觉这个力量不大,能否加大力量

网友B:
对楼主的不不懈折腾无比敬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力量不大,能否加大力量

这个只能打细钉,力度没有手动的大,主要是手动的一直打打的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楼主的不不懈折腾无比敬佩。

纯属折腾

网友:
这个东西方便好用啊

网友C(2024-10-25):
真没想到,修个钉枪还配上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没想到,修个钉枪还配上代码了?

原机也有单片机,做检测的!
不然扳机一按就发射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