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凡版直角直磨机diy失败

楼主(2024-09-09):
        详情请见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020-1-1.html

        er夹头实在太硬了,底孔已经扩到了8.7mm(丝锥厂家建议底孔为8.5mm),现在勉强攻进去了3、4牙的样子,实在攻不动了,再搞下去估计丝锥要断在里面了。只能找时间去用电火花攻牙了。
        勉强拧在电钻上看看效果吧。

楼主:
同心度倒是没问题,高转速下没有抖动啥的。

网友A:
唉,上个帖子本来打算提醒你的,一忙把这事给忘了。
改装思路有问题。应该是把电钻的输出轴磨细到8mm来适配ER夹头的尾孔,而不是将尾孔扩大并攻丝。因为业余条件下扩孔和攻丝环节都可能会出现偏差,这样会严重影响同心度(特别是在高速旋转时),而相对来说仅仅磨圆输出轴应该更容易保证同心,关键是这种改法也简单易行得多。本坛就有坛友把成品电磨的夹芯+螺母结构改为ER11夹头的成功案例,可以搜索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上个帖子本来打算提醒你的,一忙把这事给忘了。
改装思路有问题。应该是把电钻的输出轴磨细到8mm来适配 ...

你的想法不是不行,实现起来还更简单,但是这么干了就没法复原了,哪天说不定又想改回角磨机用就抓瞎了。再说现在虽然只攻了四牙,但因为是在车床上攻的,所以同心度还是可以保证的,可以看一下视频。

网友B:
感觉同心度难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同心度难保证

你怎么那么有钱?万元户啊

网友C:
攻丝已经攻了4圈,想想办法还能攻一些下去的。选好润滑油,用豆油润滑,比机油效果好很多,然后用头锥和二锥轮流攻,肯定可以继续攻下去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攻丝已经攻了4圈,想想办法还能攻一些下去的。选好润滑油,用豆油润滑,比机油效果好很多,然后用头锥和二 ...

英制的丝锥,没找到配套的头锥,只有一把。现在是没法固定er夹头,所以使不上劲,要找个重型台虎钳夹住,估计就能往下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英制的丝锥,没找到配套的头锥,只有一把。现在是没法固定er夹头,所以使不上劲,要找个重型台虎钳夹住, ...

角磨机螺纹是公制M10的,哪里来的英制螺纹啊?除非你的角磨机是美国那边用的。如果是M10的,你买手用丝锥,都是供应头锥、二锥各一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那么有钱?万元户啊

羡慕不如行动,只要坚持每天灌水,很快你也会成为万元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磨机螺纹是公制M10的,哪里来的英制螺纹啊?除非你的角磨机是美国那边用的。如果是M10的,你买手用丝锥 ...

我的是电钻改的,夹头螺纹是3/8-24UNF,应该是美标,不是英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电钻改的,夹头螺纹是3/8-24UNF,应该是美标,不是英标。

3/8-24UNF也可以买到手用丝锥,也是供应头锥、二锥各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24UNF也可以买到手用丝锥,也是供应头锥、二锥各一只。

好吧,可能我买错了,买成机用的了。

网友C:
手用丝锥在称呼上一般都有手用二字,机用丝锥一般就省去机用二字,而且只提供一个二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用丝锥在称呼上一般都有手用二字,机用丝锥一般就省去机用二字,而且只提供一个二锥。 ...

淘宝上没找到手用规格的,只有机用丝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没找到手用规格的,只有机用丝锥。

你在淘宝搜UNF手用丝锥,第一页可以看到这家有。建议买前与商家落实好,是否是头锥二锥各一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怎么那么有钱?万元户啊

哈哈哈,初看我还不明白兄弟你说啥,原来说家元啊。其实坚持看帖回帖就行,主要是你得有这兴趣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淘宝搜UNF手用丝锥,第一页可以看到这家有。建议买前与商家落实好,是否是头锥二锥各一支的。

...

多谢,已经买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初看我还不明白兄弟你说啥,原来说家元啊。其实坚持看帖回帖就行,主要是你得有这兴趣爱好{:013: ...

大多数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看帖,不敢发表什么很业余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