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胎三天两头要打气,太麻烦了,为何会这样?

楼主(2024-09-09):
是否有办法几个月打一次气?
3、5天打一次气还是有些麻烦啊

网友:
找漏点啊、漏点补好就好了。

网友A:
打气不是问题
最怕是三天两头要去打胎

网友:
一天水3~5个帖你不嫌麻烦,打一次气顶3、5天不算啥

网友:
得换轮毂了,嫖了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 应该检漏,有可能是扎钉子了。有可能是钢圈轮毂腐蚀了,修理师傅拆下来打磨打磨保你一年不漏气

网友:
有一种自动补胎液可以用

网友:
自己搞点洗洁精,顶起来,喷喷简单看看有没有小漏点,

网友B:
啥气嘴?首先看是不是气嘴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气不是问题
最怕是三天两头要去打胎

你没30个女友都做不到三天两头就要去打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气嘴?首先看是不是气嘴漏

美式气嘴

网友:
我的车后轮一个星期降压0.5bar,肉眼和喷涂气泡水看不出毛病,怀疑轮毂和气嘴,最后还是拆下来泡水检查,终于发现一段钢丝扎胎里面了,慢漏气要细查

网友:
电两轮之类,轮胎容积毕竟小,故对气体泄漏导致的压力降低很敏感。
排除轮胎故障,夏天轮胎气压下降快,到了秋季,天凉了,明显气压下降缓慢。
看个人风格了。夏天骑车我几乎天天打气。随车带个短气筒就是了。
有些人太懒了。3天打气还抱怨。

网友:
楼主把这个烂车扔了,换辆新的

网友:
绝对有漏气的地方,补好就行了

网友:
先看轮胎是否老化了,再看轮毂是否变形。

网友:
胎4年不到真空就有细小的裂纹,严重时2天要补气,修车铺换一个至少100,网上买一个50自己换,现在快2年了也没补过气

网友:
胎差了点吧,正常的胎几个月都不用打气的

网友:
漏点补好就好了。

网友:
应该不是扎了,扎了就算再小的眼都挺不到一天。有满撒气的地方,内胎是不是有粘过的地方。也有可能是老化了,不行就换个内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