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高亮手电品质好坏怎么看?

楼主(2024-09-09):
这些手电好像都杂牌的,

也不知道哪个好?
各位买到手电后,会拆开看电路做工么?

网友:
  开拓者 X7  , 东东海   ,恒昌光电 ,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买手电大牌子,100-200左右,做工用料都不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买手电大牌子,100-200左右,做工用料都不会差

以前5元一个的L2也挺好用,为何现在手电要100-200一个

网友(2025-03-31):
T6并不是灯珠代号,只是某款灯珠的一个级别。但通俗来说,T6一般指cree的XM-L灯珠,而L2一般指cree的XM-L2灯珠。现在一代xml不太有了,价格相差不多光效不如二代。DIY老商家的二代XML手电几十块就够了,品牌的话klarus一百多也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