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落地扇问题求助 一摇头遥控器就失灵

楼主(2024-09-09):
家里奥克斯落地扇,遥控器按摇头 一摇头遥控器就失灵,面板正常,面板再按停止摇头遥控器也正常了,不摇头遥控器各个按键正常,按摇头指示灯(发光二极管)有明显变暗按面板也是!遥控器新电池。遥控器失灵面板按键正常!

网友:
你起码拍个主板照片上来大家看看是不是电容降压的吧?不然大家怎么帮你呢。
不过,大概率是电源降压电容容量变小了的原因。

网友:
我也感觉像是阻容降压的电容容量下降导致的,由于容量下降,其所能供应的电流处于一个临界值,即便多一个小小的负载~控制摇头电机的可控硅,它也顶不住了。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朋友指导,换了电容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朋友指导,换了电容问题解决了!

这黑乎乎的一片竟然看不出是哪 个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