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减震顶胶防雨盖的替代品

楼主(2024-09-09):
顶胶里面经常积水,网上搜一圈感觉pvc管堵盖更合适

网友A:
貌似挺合适的,不过这个位置震动有点大,不打胶固定的话,容易产生异响吧?

网友:
704硅橡胶有腐蚀性吗:??用到这种位置合适吗

网友:
厂家都想不到

网友B:
楼主是什么车,怎么这里都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什么车,怎么这里都生锈了

和车没关系,看过别人的车顶胶里基本都积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车没关系,看过别人的车顶胶里基本都积水

我车这里也经常有水,20年了,也没见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车这里也经常有水,20年了,也没见锈啊

防锈做的好

网友:
明天检查检查我的车去,看看这个位置

网友:
厉害了这都能想到

网友C:
你配的这个盖面耐热吗?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一直没印象我的车这里啥样,去汽车之家搜了一下,我的车集水槽塑料盖板是该主动。这种的还会进水吗?

网友:
没有橡胶盖的吗,我14年5W的车都有盖子的

网友:
这个地方怎么会锈啊。

网友:
这会锈的更快。都觉得比厂家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挺合适的,不过这个位置震动有点大,不打胶固定的话,容易产生异响吧? ...

最初想用304不锈钢考虑会有异响,这个试过没有

网友D:
发动机仓比较热,这个盖子耐热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仓比较热,这个盖子耐热怎么样?

pvc的最低也能承受60度,减震器不是发热器件,就是热传导也热不到哪去,防止螺丝生锈的那东西也是塑料的,所以不用考虑温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配的这个盖面耐热吗?

pvc60度没什么事,减震器不发热 没问题

网友:
平替的好办法,偶的话就用手边有的硅酮胶直接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