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Air2/A1566平板电脑不开机~一颗滤波电容击穿短路引起的故障修复

楼主(2024-09-09):
浙江朋友寄修iPad Air2,说在太阳底下晒后就不开机了,我估计是凑巧而已,并不是晒坏的,看完坏的位置就明白了。。。

先拆开屏幕,此机型是全贴合屏,即触摸屏显示屏一体的,屏幕背面有较多指纹,是工厂员工组装时留下的,现在用常规清洁剂是擦不掉的

一修机,内部相对还是挺好的

拆下主板屏蔽罩,并把电池用胶纸保护起来,避免刮花,充电有小电流不正常

经过万用表检测电压,发现USB输入端电压正常,到电池端就异常了,居然0V,忘记拍照,断开电池测试电池正极网络端阻值几乎为0了

再看看点位图,黄色部分就是电池正极网络

用热成像仪可以快速定位故障点,在电池正极网络加电,已发现一处高温了

把发高热的电容抠掉

测试电池正极网络,二极体压降值恢复正常

再测试抠下的电容,确实短路了

因电池正极网络中有很多颗电容并联,抠下的电容无须补回

把屏蔽罩扣回主板装机,内部保持拆时原样的整洁度,能看见的指纹用530清洁剂擦不掉了

后壳的型号再看看,A1566

完美修复不开机

END

网友A:
看见楼主维修的帖子,很多是电容短路。直接扣掉正常。是不是所有这样的小电容扣掉都不需要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楼主维修的帖子,很多是电容短路。直接扣掉正常。是不是所有这样的小电容扣掉都不需要补? ...

回路中有多个就可以不补

网友B:
我最近也修了一台杂牌平板电脑,当时故障是不开机,当时凭感觉应该是那个芯片短路了。当时不敢修,后来朋友送给我了,那就大胆的弄,拆开测试发现,果然是短路。还好是充电接口一个二极管短路,拆下后测试对滴阻值正常,然后监测充电,发现充电电流由原先的0变为500多毫安,充电一小时后,开机正常。后来按照损坏的二极管型号,买了一个同型号的换上,这个电脑正常了。这个 电脑运行不错,很流畅,标称12+512.,我估计没有那么大的配置。而且缺点是屏幕色彩不鲜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路中有多个就可以不补

好的!知道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修了一台杂牌平板电脑,当时故障是不开机,当时凭感觉应该是那个芯片短路了。当时不敢修,后来朋友 ...

这么说来芯片其实不容易坏,电容二极管坏的机率非常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来芯片其实不容易坏,电容二极管坏的机率非常大啊

是的,也许是我运气好吧。

网友:
我蛮想看您是怎么拆机的,这种全贴合屏的机子不好拆开。

网友(2025-03-05):
苹果很多都是电容问题啊